实测3种FM高频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8-09-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想要性能符合自己需要的,看来还得自己做LC带通电路啊

网友:
终于看到做实验得了。就是没看明白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输入和输出阻抗?如果阻抗不合适,对通带影响不会小。

网友:
怀疑是匹配出问题,差距这么大。

网友:
lc滤波器两端阻抗一般为几十到几百欧,陶瓷/晶体滤波器的两端阻抗在几百欧到几k,插入损耗也略高一点,注意一下匹配,曲线会有大幅度改变

网友:
测试的损耗太大了,6db,3/4的信号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出来了,输入和输出都串联了一个1K电阻。
可能是因为滤波器阻抗太低,所以信号损失很严重。 另外可能 ...

串联1k+1k电阻,信号衰减了约32db。

但是扫描曲线,没有衰减这么多,说明Q升高,谐振了。应降低源载阻抗 试试。

你串联50+50欧姆,试试?   25+25欧姆试试?

这个电缆直接连接,不会衰减的,因为这样校准的0db刻度线嘛

你的是哪各型号?

网友:
有这么好的仪器,自己DIY一个带通滤波器,应该不难。

网友:
我没测过,有一种看得出封装内有二个线圈的带通滤波器,使用后灵敏度高,

网友:
技术进步了,电感电容电阻都是采用印刷电路的方式封装在陶瓷基板上,薄薄的一片,性能远好于分立件封装,想想用手机就能收听FM,再想想你钱袋子里众多的IC卡就明白了。

网友(2019-01-25):
引用 网友A:
我想自制那种绿色的滤波器,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经验?

带通滤波器就是一个高通+低通

网友:
测试方法很重要。

网友:
FM广播频段的设计,应该是75Ω。高、低、带通一般输出输入阻抗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建议把原机的拆开分析一下,再把参数改成国频

网友(2021-01-30):
这个数据分析值得我一看,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感谢技术分享

网友:
看了图,觉得还是不用的好些,

网友(2021-03-10):
不错的分析文章,很有意义。
基本上国产平面陶瓷基体带通滤波器,衰减大,有可能是工厂次品流出。所以我还是保留原机的LC一体带通滤波器,在输入输出间并联一个473~474的独石电容,再去将频率调整到108上去,效果不差。

网友B(2021-08-10):
有没现成的88-108M滤波器电路,要有具体的LC数值,网上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现成的88-108M滤波器电路,要有具体的LC数值,网上没找到

简单,我给你仿真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我给你仿真一个。

看起来不错,我也下载一个试试,不知道和实际差别大不大

网友(2022-07-16):
我有个FM机,FM107.3声小,把滤波器拆了,提高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