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收音机各种电感线圈的Q值用什么频率合适

楼主(2018-09-27):
请问坛内的各位老师,测量收音机的各种电感线圈的Q值,测试频率多大合适?谢谢。

网友:
我只知道:以前的晶体管收音机中波磁性天线是在795KHz的频率下测试Q值,短波1是在2.52MHz或7.95MHz的频率下测试Q值,短波2是在7.95MHz的频率下测试Q值。

网友:
电感线圈工作在什么频率,就用什么频率测最合适。

如中周工作在465KHZ,就用465KHZ测呗。

楼主:
我的手持电桥只有100HZ、120HZ、1KZ、10KZ、40KZ、100KZ几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