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的分布电容

楼主(2018-09-27):
请问老师们,.单层密绕的电感细线和粗线绕.那个分布电容更大知道的老师说说.谢了

网友A:
有个条件,电感量相同不?

网友:
同问,为什么会有分布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条件,电感量相同不?

是相同的,谢老师了

网友A:
同电感量,粗线的分布电容更大,它表面积更大。

你在绕特斯拉线圈次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电感量,粗线的分布电容更大,它表面积更大。

你在绕特斯拉线圈次级?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电感量,粗线的分布电容更大,它表面积更大。

你在绕特斯拉线圈次级?

哦.明白了.不是绕特斯拉线圈的.是发射电路用的.感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不是绕特斯拉线圈的.是发射电路用的.感谢老师了

音频调制的sstc差不都就是个发射的东西,可是没敢用收音机试,怕烧了

网友:
我也想是细的小, 细的相当电容板的面积小呀。 为了小,能不密绕吗。中间用尼龙线间隔开,感觉电容是距离的平方比是要的吧。哪稍分开一点点,电容就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