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放大器嗡嗡声的问题

楼主(2018-09-28):
本人的机器是一个牛入牛出胆耳放,使用的耳机是HD800。图中可见两个牛在机器内部,另一个在外部。

机器有4档输出阻抗匹配调节,50-150-300-600欧姆,调节至50欧姆的时候耳机中的嗡嗡声和其他噪音基本可以接受。但是若要调节到和耳机完全匹配的300欧时,嗡嗡声就比较大了。查阅了相关帖子,应该是交流声或其他一些和电源相关的噪音。不知有何解决或者减少的办法?请各位老烧支招。多谢!

网友:
第一:电源牛和输出牛互相干扰,第二:高压滤波不干净,第三:灯丝采用稳压供电,第四:接地不合理,第五:楼下补充

网友:
三个牛要互相垂直,基本常识了。

网友A:
把电源变压器用长线甩的远远的,看看嗡嗡声是否减弱,变压器尤其劣质铁芯变压器漏磁很容易干扰信号放大电路板产生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变压器用长线甩的远远的,看看嗡嗡声是否减弱,变压器尤其劣质铁芯变压器漏磁很容易干扰信号放大电路 ...

是成品机,没有这样改造的条件了。。。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给放大部分的电路加屏蔽来达到一点隔离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变压器用长线甩的远远的,看看嗡嗡声是否减弱,变压器尤其劣质铁芯变压器漏磁很容易干扰信号放大电路 ...

不过是否可以认为,更换了质量好的变压器,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弱其负面影响?另外和输出变压器有关系么?

网友B:
将信号输入端接地,如嗡嗡声消失,则不是机器产生的而是信号输入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信号输入端接地,如嗡嗡声消失,则不是机器产生的而是信号输入来的。

我尝试过将音源关闭或者将信号线直接拔掉,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最主要这个噪音的大小和阻抗调节在听感上基本成比例,所以我觉得变压器的原因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B:
信号线直接拔掉还不够,试试将信号输入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直接拔掉还不够,试试将信号输入端接地

谢谢建议,回去试试看

网友C:
根据楼主所述,在选择300欧高阻输出时噪声才相对较大,应该是输出牛感应杂散磁场所致,因为在高阻状态下,输出牛的次级匝数要多一些,感应的电压也高。针对这种情况,无非是在屏蔽上下功夫,一方面减少电牛的漏磁场,另一方面减少输出牛周围的杂散磁场,可以先给电牛穿上“红腰带”,就是在电牛外面用紫铜皮包一圈,使漏磁场短路,看看是否有效果,再就是找大小厚度合适的软铁板,在电牛和输出牛之间格挡一下。

网友:
把三只牛的外壳接地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楼主所述,在选择300欧高阻输出时噪声才相对较大,应该是输出牛感应杂散磁场所致,因为在高阻状态下, ...

如果确切的说,并不是300欧姆的状态才比较大。实际上从最小的50欧姆就有了,但是程度相对较轻并不是太影响听感。从150-300-600依次增大,虽然难以量化,但是可以大致理解为一倍倍的增加,所以这三档都不是很好。不过您说的方法也可以尝试一下,谢谢。

楼主:
大家踊跃回答,不过感觉越看问题越多了,只能一个个尝试。。。。

网友:
把电源独立出来 ,另在金属盒里做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是否可以认为,更换了质量好的变压器,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弱其负面影响?另外和输出变压器有关系么?

我说的甩开变压器意思就是验证交流声是否变压器引起,如果移开变压器交流声杂音真的改善只能解决变压器,如果移开变压器交流杂音照旧,那就不要碰变压器,想法解决电路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踊跃回答,不过感觉越看问题越多了,只能一个个尝试。。。。

      耳机较比音箱对放大器的噪声特别是交流声要敏感的多,有的作者对 耳放不以为然,按一般音频放大器制作,只注意输出变压器的品质带宽,忽略了工艺要求以致出现楼主的所述问题。
      这个 耳机问题是胎带来的,无可挽回,这与印刷电路的设计以及采用电源有关。印刷电路受限,亡羊补牢先把电源屏蔽,其次降低放大器的增益,衰减输入信号,用高质量的电解电容替换滤波及退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较比音箱对放大器的噪声特别是交流声要敏感的多,有的作者对 耳放不以为然,按一般音频放大 ...

多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
请假各位老师,我有个4J1S推4P1S,拔掉前后极管子,有一边声道有电流声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成品机,没有这样改造的条件了。。。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给放大部分的电路加屏蔽来达到一点隔离的效果

给杂音源头加屏蔽罩是最佳选择。(电源变压器)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个50HZ?100hz?如果是50HZ就用个小线圈感应点干扰来对消吧,100HZ就滤波吧。

网友:
对50HZ干扰,在低频电路最灵敏的位置串进去一个小线圈,用铝片做个心子,仔细调整它的圈数,位置‘方向使干扰最小即可,交流电压表或者示波器看着就行,这个分办法是个没办法的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我做过几只耳放以前在坛上交流过,我的经验是电源濾波电解要大於一万微法,方可消除交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