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矿石机真是让人难以捉摸

楼主(2018-09-28):
       周末逛旧物市场,遇一不知道装什么用的扁长精致小盒,硬朔外包皮革,端详了一阵,觉得非常适合装进长磁棒和长拉杆天线,卖家要2元,还价一元成交。回家测量盒大小295*70*35mm,常规3DQ老线路,中波部分用了288mm长(200+88)磁棒想做无天地线接收,结果不理想,车内测试距发射塔2公里才有声音,家里接天地线,效果与其它磁环3DQ中波机相差不大。FM部分除线圈、可变电容外,线路同中波部分。因为盒足够长,遂用了1.8米长拉杆天线(回缩长度235mm)。本以为长拉杆天线,接收FM信号效果应该不错,结果是,无论怎样调整天线方向、长度、耳机线位置甚至人体感应姿势,只能收听到本地一个台,声音勉强能听清。试着把天线与可变定片焊接处断开,在拉杆天线上用带朔皮细铜线绕十余圈尾端与可变定片焊接在一起,再试机,效果改善不多,拉长拉杆天线上后绕细铜线圈的间距,声音又稍有增大,还是一个台。回想最开始做的、听着效果还不错的FM矿机有一个“加感”线圈,就试着用1mm粗漆包线在7号电池上绕了十七、八圈,将该“加感”线圈串联在刚才的可变定片与缠绕拉杆天线上的线圈之间,再试机,哇!效果改善非常明显,声音增大好多,收到本地三个FM广播信号,清晰分割。总结装机调试过程,对FM部分百思不得其解,按理长拉杆天线不需再弄“加感”线圈以弥补天线长度不够的缺陷,可串接了它收听效果确实改善很多,是怎么回事呢?请坛上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FM值得研究,信号稳定,音质好

网友A:
能收到FM信号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继续折腾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楼主离调频发射台多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收到FM信号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继续折腾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楼主离调频发射台多少距离?

三、四公里左右。

网友B:
有可能是这样的:缠绕在拉杆天线上的那一段细导线,形成的电容可能起码有好几个p,这对于fm信号来讲,也就是几百Ω的容抗,几乎就是短路。因此,按照短路作如下猜测:不一定对,如果错了,别埋怨哦
1.这种鞭形天线Q值200以上,mf频段的谐振阻抗大约150k以上,因为此电路不接地线,直接连在LC的动片上,所以负载阻抗不能够太低,3dq线路负载不到1k。这有可能是主要原因。
2.解决办法,一个是去掉缠绕的细导线,将天线根部靠近LLC线圈部分作为耦合,或者连接线圈冷端靠上0.5-1匝之处。另一个是增加耳机阻抗,可能有效。
3.楼主连接了一段线圈,估摸着有1uh吧。这个数值对于fm天线来讲,是很大的。它的介入,使天线不管怎么调整天线的长度,也不会处于fm频段的谐振状态,那么天线中运行的就是行波,而不是谐振的驻波。这时候,负载值就不符合原来的规律了,小一些也无妨。同时,通过调整天线的长度,来选台,效果就很差了。

请画一个fm的连接电路图,让高手们参照一下。

网友C:
我试了一次FM矿机没有成功,可能距离电台偏远(15公里),祝楼主玩机开心。

网友:
一般短波和调频的Q值能做到多少,谐振阻抗能达到多少?
矿坛这方面数据较少

网友:
是啊,数据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这样的:缠绕在拉杆天线上的那一段细导线,形成的电容可能起码有好几个p,这对于fm信号来讲,也就 ...

谢谢您的指点!不过我的慢慢消化一阵。前后做了四、五个FM矿机了,没有一个让人省心,刚焊接完,几乎都不出声,都得经过一番折腾才行,而每台机子折腾的办法又都不一样,就是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照猫画虎,瞎猫碰上死耗子,再次感谢您的详尽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次FM矿机没有成功,可能距离电台偏远(15公里),祝楼主玩机开心。

沈阳的矿友制作的FM矿机能接收到十几公里的信号,非常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fm我是可望而不可即。我家距离发射塔有五公里,我恨的是钢筋森林,外加防盗窗。我上班的地方距离发射塔有18 ...

五公里应该可以的,祝您成功。

网友E:
试用两个互为反方向振子;每个76CM长,这样阻抗数百欧.看效果如何?

你用1.8米拉杆对FM段波长并不在谐振的1/4   ,3/4,   波长,故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不过我的慢慢消化一阵。前后做了四、五个FM矿机了,没有一个让人省心,刚焊接完,几乎都不 ...

您太谦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用两个互为反方向振子;每个76CM长,这样阻抗数百欧.看效果如何?

你用1.8米拉杆对FM段波长并不在谐振的 ...

谢谢版主!76CM长的两个振子接可变电容的动片、定片吗?还是像中波机那样另绕线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76CM长的两个振子接可变电容的动片、定片吗?还是像中波机那样另绕线圈?

你可以两种情况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两种情况都试一下

明白,有时间都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有时间都试试。

如果另加线圈可加二圈,中心抽头接地.

解释一下为什么1.8米加十多圈的线圈可收三个台; 这种情况HAM友叫作天线底部加感线圈,相当于再把天线的物理

尺寸加长,或许碰巧等于7/8波长,或是1 1/8 ,    或是1 1/4波长,这时天线的输出功率/电压就会大增,灵敏度就会提高.

这时若是细心一次次增减线圈圈数,试听并记录每次接收情况,是可以得到最高灵敏度的.这种试验就是DIY者步入高技

巧的其中之一种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另加线圈可加二圈,中心抽头接地.

解释一下为什么1.8米加十多圈的线圈可收三个台; 这种情况HAM友叫 ...

谢谢版主再次详细讲解。请教为什么天线是7/8、11/8、11/4波长时输出功率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再次详细讲解。请教为什么天线是7/8、11/8、11/4波长时输出功率最大?

这是经无数无线电科学家/工作人员测试/实验发现;这种情况电波谐振结果使其比较容易发射出去,或吸收进来,

这也是[天线]这个无线电零件得以工作的理论机理.

网友:
好盒子。专业用一样。

楼主:
        今天去公园里试听FM部分,目测距离发射塔约1公里的地方,天线不用拉出完全缩在盒子里就可以满意收听3个本地调频广播信号,随着拉杆天线拉出声音逐渐变大至震耳程度,方向性很强,可以清晰分割三个电台的信号。特意去了湖边3楼的跳水台试听,和地面听效果相差不大。
        长盒子的好处是可以把拉杆天线完全隐藏起来。

网友F:
楼主还是把电路图画出来参考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把电路图画出来参考下如何?

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样看,拉杆天线并没有直接接到调谐线圈上,而是通过“加感线圈偶合”方式接入LC回路。这个加感线圈有点意思。

另外,FM接收往往只是在固定地点才有信号,楼主经过改造后是否达到边走边听的程度?如果达到这个程度真是很大的进步!

祝贺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看,拉杆天线并没有直接接到调谐线圈上,而是通过“加感线圈偶合”方式接入LC回路。这个加感线圈有点 ...

室外距发射塔约4公里的公园里可以正常收听本地3个调频台广播,边走边听时信号是断续的,即使天线方向保持不变。整个矿石机及拉杆天线水平高举,信号增强明显。

网友(2018-12-05):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再次详细讲解。请教为什么天线是7/8、11/8、11/4波长时输出功率最大?

请自己参阅天线驻波原理。你就会懂得其中的道理。实际就是天线要谐振于FM频段内。

网友:
搞这个难度可能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皮外壳那里可以加工?

市场淘的空盒,不知道原先装啥的,主要看上它可以装进长磁棒和长拉杆天线。

网友A(2019-06-22):
在上海、苏州试机的是这台矿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海、苏州试机的是这台矿机吗?

是的。

网友A:
谢谢楼主回复,祝您南巡玩得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回复,祝您南巡玩得开心!!

哈哈!谢谢!早回家啦。这次旅游顶属最后一站玩的开心了,试机的地方多,发现了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