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确定4——8欧阻抗的接线端?

楼主(2018-09-28):
收一个功放,没有说明书了,背后的两组接线端只写“4-8欧”,不知有什么办法区分。

网友:
晶体管功放的输出端严禁短路,输出功率的大小与所接负载阻抗有关。负载阻抗大相对输出功率小,负载阻抗小,输出功率大,但不能超过机器的额定功率。

网友A:
晶体管功放,对负载阻抗的匹配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图示意思:4——8欧姆的喇叭都可以推动。

网友:
这类90年代广东生产的功放,4-8欧姆端子可接4欧姆也可接8欧姆的音箱。
接音箱前测一下输出中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功放,对负载阻抗的匹配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图示意思:4——8欧姆的喇叭都可以推动。

是4对接线柱,两对是4欧,两对是8欧。问题是如何分?

网友:
照片上四个接线柱为主左右通道,负载可以为 4-8 欧,下面的接线卡左边的是环绕声,也就是左后和右后,右边为中央,就是前中。

网友:
“4-8欧"应该不是您理解的这样,看下面环绕和中置的标法就知道了。 只能说这个机子有点山寨,标识不严谨,估计main里面上下两组是直通的,方便接不同音箱,你拆个壳一看便了。

网友:
4-8欧说明这个范围的喇叭都可以接,不用区分。

网友:
红色、黑色分别接音箱的两个端子,4-8欧的音箱应该都可以连接,MAIN是主声道输出,CENTER是中置声道输出,SURROUND是环绕声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4对接线柱,两对是4欧,两对是8欧。问题是如何分?

你这是一台5声道的AV功放。已经有朋友明确告诉你那个接线柱接那组音箱了,我也已经告诉你4——欧姆的音箱都可以接。不过要调节音量使之平衡。
主音箱设了四对接线柱,其实也只能接两个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台5声道的AV功放。已经有朋友明确告诉你那个接线柱接那组音箱了,我也已经告诉你4——欧姆的音箱 ...

感谢以上各位朋友,明白了!打开之后确实是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