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我这老电脑换新显卡后重启一直黑屏,而且无法进入安全模式。

楼主(2018-09-28):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处理器        Intel 酷睿2双核 E8600 3330MHz (65W)
处理器散热器  九州风神玄冰300(1.56W)
内存          2条金士顿2G DDR3 1333,总共4G
主硬盘        500G机械硬盘7200转
主板          技嘉P41T-D3P  LGA 775
老显卡        影驰 GF GT220 PCI-E TC 256MB DDR2
新显卡        丽台Quadro FX 4600 专业图型显卡
电源          大水牛PP345AAA 240W

原来的老显卡影驰 GF GT220 PCI-E TC 256MB DDR2不够用,换成新的丽台Quadro FX 4600,换好之后在断网的情况下由系统自动识别安装显卡驱动,之后一切都正常,后来第二天联网了,我就用鲁大师的驱动管理做了个检测,由鲁大师给新显卡升级成它上面的最新驱动。然后按照提示重启电脑,我就去洗澡了,半小时洗完澡出来一看,电脑黑屏了,屏幕上什么也没有,我就重启电脑,谁知道就一直重启黑屏,到BIOS界面,键盘还可以动动,之后按F8想进入安全模式没用,然后到需要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那个画面,键盘也是动不了,紧接着windows进度条滚滚,最后就一直黑屏,屏幕上黑漆漆的,什么也没有,也没有光标一闪一闪的。
在这个界面键盘还有效,可以选择选项。
在这个界面键盘,方向键就用不了了,之前的过程按F8\F2都无效。
一直黑屏,什么也没有。

如果能进入安全模式,我可能还会试着删除显卡驱动。
后来我又换回原来的老显卡,开机,还是一样的,到了需要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那个画面,键盘也是动不了,之后滚完进度条一样黑屏。

现在该怎么办?实在不愿意重装系统。

会不会是电源功率太低了?带不起来?总感觉不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主板有问题才会这样的.

网友A:
最有可能是,显示分辨率超出了显示器的最高分辨率,还有就是显卡驱动有问题,键盘无法操作,试着换一个键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有可能是,显示分辨率超出了显示器的最高分辨率,还有就是显卡驱动有问题,键盘无法操作,试着换一个键盘 ...

键盘换过2个,都是一样的。到了bios可以用,其他地方键盘无效。

网友:
键盘换一个插口试试
专业制图卡不要安装公版驱动,去显卡厂商官方网站下载专属驱动,专属驱动优化做的好。

网友B:
重新GUEST一下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GUEST一下就可以啦

具体如何操作?系统都进不去,变更不了啊。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才240w,起码要400w
还有就是显卡驱动也有问题,不能装公版驱动,要装厂家专用的
操作系统也是有问题,显卡出错,会影响XP系统,能够装windows7最好装,毕竟你的内存是4G,32位系统是无法识别4G以上内存的

网友:
技嘉的主板首先考虑刷下bios吧 俺是专业滴

网友:
主板bios完全放电 2个内存看看是不是插在第一组双通道 然后插老显卡换个vga线进安全模式删4600的驱动 用系统自动安装的驱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