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问题

楼主(2018-09-28):
这几天,因为需要,装配一只9V稳压电源,采用一块7809三端稳压块,网上搜了一个电路图是7805的,见下图  ,按图装好后,一接通电源,只见调压电位器冒烟,赶快拔掉电源,一检查,电位器完了,我想大概是电位器功率不够,另换了一只2W的线绕电位器,再加了一些保护元件,见下图。  调至输出电压为9V,因2W电位器太大,所以测了一下阻值,为32欧,这也太小了吧,不管,用一只1W的电阻换上,再一打开电源,发现电阻烫得厉害,同时三端稳压块也有点烫,不知何故,所以想请大师们指点一二,谢谢了,以上的情况都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发生的,不知中间有无联系。

楼主:
红笔画的都是新加的

网友:
你把7809改成LM317,下面的可调电阻改成1.5K的。

楼主:
可调电脑有功率要求吗

楼主:
打错了,是可调电阻。不好意思

楼主:
我是想装成可调的,没说清楚,抱歉

楼主:
明天我根据各位老师的建议再试试看

楼主:
再请教一下,电阻和可调电阻的功率要取多少?忘说一句,变压器次级输出是15V

网友:
按照原理,如果元件连接正确并且完好,是不会出现这两个元件过热的,所以你还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接线错误,元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想明天按最简单的方法改,就是先不做可调式,将R、W全部拿掉,2脚直接接地看看能不能正常输出。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可调电阻下面不加一个固定电阻还烧可调

网友:
用LM317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电阻和可调电阻的功率要取多少?忘说一句,变压器次级输出是15V

按我说的做。可调电阻什么样的都可以

网友:
lm386,可以不用稳压

网友:
78系列有脚位反的,先2脚直接接地,看看是不是正常

楼主:
感觉非常对不起各位坛友,由于自己的粗心,劳烦大家费心费力为我解忧,刚才再次检查,发觉接上电源稳压管还是发烫,火起来了,把稳压管及后面的R、W及C2全部拆下来,再检查电路图上稳压管3脚以后的印板,其实板上已是空了,但居然用万用表测与地是短路的,这真是想不到,粗粗一看,印板上铜箔之间并无短路,再上放大镜看,发现稳压管2与3的位置上圆盘之间有一根很细很细的锡丝联着,由于松香未清理干净,所以不太看得出,将之清除后,打开电源,哈哈哈,正常了。折腾了这几天,劳累各位坛友也费心了,真是对不起,这里向大家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