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问题

楼主(2018-09-28):
这几天,电脑关机很慢,而且最后出来一个这个东东,我也看不懂英文,请哪位老师一二,谢谢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
就该是有病毒了。杀一下看怎样。

楼主:
好杀一下

网友:
病毒,重做系统吧

楼主:
出来这东东后,按一下电源开关电脑就关机了,然后再开机也能正常打开,就是关机时发生这问题

网友:
全新安装系统是最佳方案!
装前,趁着能用,把系统盘东西拷贝出来。

网友:
蓝屏一般是硬件故障,尝试把零件拔下来,然后用橡皮擦一擦金手指再插回去。

楼主:
这两天电脑用360安全卫士和360杀毒软件杀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关机还是出现这冬冬,今天想即然360不行,那就另换一个,用腾讯电脑管家进行检查,当检查到软件时,发现酷我K歌软件有问题,果断卸了,再检查其他,无大问题,然后关机,结果那冬冬不出现了,电脑顺利关机了。这里谢谢各位坛友的指点,本坛正能量满满的。

网友:
重做系统吧 记得在PE下面备份好资料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吧,也许会帮到你一点……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eb9fb10e542c88cad2ba0a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电脑用360安全卫士和360杀毒软件杀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关机还是出现这冬冬,今天想即然360不行,那就 ...

腾讯电脑管家,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吧,也许会帮到你一点……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eb9fb10e542c88cad2ba0a3.htm ...

这个建议对以后再发生类似的错误有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电脑用360安全卫士和360杀毒软件杀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关机还是出现这冬冬,今天想即然360不行,那就 ...

有时硬盘、内存有问题也会。不过硬盘内存有问题时出现在开机的时候多。

网友:
内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