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高的三极管替换参数低的三极管,要不要调偏流?

楼主(2018-09-28):
如题,请指点。

网友:
搞不懂你说的参数高是什么意思。晶体管参数多得很,是特征频率高,还是放大倍数高,还是穿透电流小,还是耗散功率大……有时变频,中放管可以不用调,低频放大管和推挽功放管最好是量一下静态电流,超出说明书规定范围一定要调。

网友A:
不要说不同型号的,同样的三极管换了,还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不同型号的,同样的三极管换了,还要调。

也就是说,一般不能用参数高的替换低的,尽量要用同型号的,是不是?谢谢。

网友:
要求得到最佳输出结果,必须调。马虎点,有动静就行了

楼主:
比如,用3AX81代替3AX3,用3AG14代替3AG11,用不用调偏流,是这个意思,

网友:
最好结合具体电路讨论,泛泛而谈没有意义。有深度负反馈的电路在替换后是不用调整的。

网友:
放大倍数差很多的,直接替换可能会影响

网友:
鉴于晶体三极管的性能离散性,即便是同型号同批次的管子,更换后也需要调整工作点,否则不会有好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一般不能用参数高的替换低的,尽量要用同型号的,是不是?谢谢。

同型号的也要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用3AX81代替3AX3,用3AG14代替3AG11,用不用调偏流,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啊!不行的,3AD3O代替不了3AD18,要代换,先查手册看参数吧。

网友:
不一定,主要看偏置。若偏置是完整的具有分压式偏置电阻、且射极(或源极)有限流电阻的,可以直接换上,否则就要重新计算偏置。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解答!晶体管收音机比电子管复杂啊。电子管的直接换了就行了。

网友B:
功率末级需要调。深度负反馈的小信号放大一般不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末级需要调。深度负反馈的小信号放大一般不用调。

谢谢指点,晶体管收音机换管子麻烦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晶体管收音机换管子麻烦死了。

别客气,互相帮助

网友C:
一个电路的整体参数是相互牵连的,不但与三极管的参数有关,还和感容阻附属元件有关,只换高参数的三极管可能收效不大,最好选择参数相同的或相近的三极管,如低放电路,功放管换功率大的,推动功率不够,扬声器可能烧坏。换放大倍数高的,有负反馈,用处不大。换特征频率高的,有感容影响,频响不一定提高多少。调幅收音机的环境干扰噪声,比本机噪声大得多,所以换低噪声的三极管,不一定有收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路的整体参数是相互牵连的,不但与三极管的参数有关,还和感容阻附属元件有关,只换高参数的三极管可 ...

多谢多谢!明白了。

网友D:
对于超外差收音机,一般来说,不用重新调整;电路设计时已考虑适应一定范围的放大倍数的三极管;对于老式的碳质色环电阻,要注意这些电阻可能变值;
来复式收音机则不同,因偏流影响严重;尤其是高频管;换管需要重调偏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超外差收音机,一般来说,不用重新调整;电路设计时已考虑适应一定范围的放大倍数的三极管;对于老式的 ...

谢谢指导,

网友E:
严格要求的话晶体管电路换管必须调整才能有合适的新工作点。从能工作就行的角度出发某些形式的电路对偏流补偿的比较好,也有可能换管不用调整就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格要求的话晶体管电路换管必须调整才能有合适的新工作点。从能工作就行的角度出发某些形式的电路对偏流补 ...

能补偿的就好,总之,半导体收音机比电子管的麻烦,电子管收音机管子坏了换一个不用调。

网友:
在简单的电路中,同种管子有时也是要调偏流的

网友:
主要看工作电流,如果不符要求就得重调

网友F:
方便的话把图纸发上来,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便的话把图纸发上来,大家一起探讨

8402无声,用MP3输入到每一个三极管,声音都大,就是没有沙沙声,仔细听,有电流声。是什么原因,缺的低放三极管都换成3AX3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