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射放大电路,我又过来请教了

楼主(2018-09-28):
在家用低音炮中往往用运算放大器接成低通滤波器的形式,但是在便携小音箱中这样搞完全不现实,因为供电电压太低了,所以我产生了一种用共射放大电路搭建低电压低通滤波器的思路,刚刚画了两种不同的图并且否认了一个,下面是我的思路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有高人愿意帮我看看吗?

网友A:
最好给出电源电压的数值和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的数值以及信号的电压幅度具体讨论比较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给出电源电压的数值和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的数值以及信号的电压幅度具体讨论比较方便一些。

只是讨论信号的路径,似乎用不到这些数值。我现在只想知道我这样分析到底对不对

网友B:
有低压轨到轨运放,2.5v, 2.7v单电源都可以工作

另外你说的不成功的方案其实有实际电路使用的,第二张图,C1作为反馈支路,是电压并联负反馈,别管C2的影响, C1的作用是使进入三极管的输入电流减少(交流信号),从而减少输出,这就是负反馈的意义, 由于电容容抗随频率升高而降低,所以高频负反馈更大,输出衰减更大

网友A:
如果不涉及具体数值,那讨论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低压轨到轨运放,2.5v, 2.7v单电源都可以工作

另外你说的不成功的方案其实有实际电路使用的,第二张图 ...

您似乎只讨论了C1,但是为了让效果更好一些我还是比较喜欢旁路+负反馈。
刚才简单试了一下发现第一种方案确实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涉及具体数值,那讨论有什么意义呢?

好吧,电压电压3.7伏,R1=R2=10K。C1=224,C2=104

网友C:
在中间的所谓不成功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通过输入端接入低通滤波器再从输出端反馈信号的有源高通滤波器。所以输出的必然是较高频率的信号。

这些电路的频率分析,都不需要电源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中间的所谓不成功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通过输入端接入低通滤波器再从输出端反馈信号的有源高通滤波器。所 ...

谢谢!看来它真的不行

网友:
没有具体参数 , 就是靠想象。   一个负反馈, 一个滤波 合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它真的不行

你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参考一些有源滤波器的设计,将它再变形为低通有源滤波器,这样你就多了一个设计手段,岂不更妙?

网友D:
图2不是常规的低通滤波器结构,图3是两阶级联滤波器,当然可以,图3的C1相当于放大了N倍的电容,N是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只要将C1增大至N倍,然后接地效果一样的,至于图2,你改成跟随器,才是标准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
最简单,做个LC回路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中间的所谓不成功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通过输入端接入低通滤波器再从输出端反馈信号的有源高通滤波器。所 ...

反馈回来的也是低通,不是高通,曲线不好看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图2不是常规的低通滤波器结构,图3是两阶级联滤波器,当然可以,图3的C1相当于放大了N倍的电容,N是放大电 ...

对,第2张改成共集,通带平坦,效果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想效果好,有个前提,通用地讲,滤波电路的频率特性是建立在信号源内阻为0,最少也是可以相对忽略不计的 ...

轨到轨运放先不考虑,想先弄明白这个电路。您的意思是前面应该加一级共集放大电路(射极跟随器)?然后这一级放大电路再加反馈?我感觉没必要在共集放大电路加反馈,因为它不放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2不是常规的低通滤波器结构,图3是两阶级联滤波器,当然可以,图3的C1相当于放大了N倍的电容,N是放大电 ...

让发射极直接接地?那它应该依旧不能好好地工作,C2的存在依旧会影响低频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回来的也是低通,不是高通,曲线不好看而已

您怎么知道的曲线不好?有什么窍门?一个低通滤波器一个反馈的是高频,按您的意思应该可以正常工作,但我分析的是C2会影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第2张改成共集,通带平坦,效果还是可以

改成共集然后输出并电容吧?

网友:
一阶RC衰减是6db倍程;用三阶Rc,多简单,衰减18db倍程。
后面加射随器提高负载效果。

这样反馈有专门计算方法;搞不好效果不行。

你可以模拟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怎么知道的曲线不好?有什么窍门?一个低通滤波器一个反馈的是高频,按您的意思应该可以正常工作,但我 ...

仿真一下,这种的低频线性电路仿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共集然后输出并电容吧?

给个实际电路和仿真结果吧

说明一下,前级输出是直接耦合到有源低通,本身带直流分量(1v),给三极管基极提供偏置,如果输入是交流信号,基极需另外加偏置电阻
仿真我加了个1v直流电源

当然电容取值不同,通带有可能上翘下压,没图里平坦, 2个电容的影响,取不同数值仿真一下很直观

网友F:
要想分立带通滤波器达到效果,级前和级后必须安插射随器,不然免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轨到轨运放先不考虑,想先弄明白这个电路。您的意思是前面应该加一级共集放大电路(射极跟随器)?然后这 ...

你先去看看跟随器做的低通滤波器,那个不是发射极接地

网友A:
楼主你好!根据你给出的电源电压数值和相关的R,C数值,猜测你是要做低音炮的前置带通滤波电路,不知道是否有出入?3.7V的电源电压应该是锂电池供电。在共发射极电路的情况下输出端的信号峰峰值理想情况下大约在±1V左右。按照你电路的配置输入端一阶RC滤波,输出端电容反馈低通有源滤波,这两者的叠加效果理想情况下会达到每10倍频程40db的衰减量。由于具体的电路各项参数的影响实际达不到理想性能。具体到你的“成功的方案”,晶体管是共发射极电路,目的是为了得到较高的增益,但是输入端R1,R2和管子的输入电阻是串联的关系,具体到你的电路发射极电阻有电容旁路,所以输入电阻不会很大,加上R1,R2的串联压降,输入端的信号损失太大、可以插入一级射极跟随器改善这个情况。以上是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根据你给出的电源电压数值和相关的R,C数值,猜测你是要做低音炮的前置带通滤波电路,不知道是否 ...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想分立带通滤波器达到效果,级前和级后必须安插射随器,不然免谈

谢谢,我按照您的意见又画了一张图,烦请您去斧正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图片?但是链接可以打开显示图片。大概给你说一下思路,按照你电源电压3.7V ,假设管子的放大倍数大于100.Re1取1k,Re2取100欧,Rc2取470欧,Rb1应该在200k以上,解决了输入电阻小的问题。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约等于Rf除于Re1的值。图中的滤波网络R1,C1和C2的值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进行配置就可以了。仅供参考,有问题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图片?但是链接可以打开显示图片。大概给你说一下思路,按照你电源电压3.7V ,假设管子的 ...

看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因为纠结图片的上传问题,昨天的示意图反馈部分取样点画错了。重新画了一下麻烦你再看一下 ...

总感觉你的Rf画得有点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

这应该是两个带通滤波器,滤除唱片杂音的电路。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38楼的图纸是参照了35楼的图纸。这是两级射极跟随器的电路。可是他的电路电源电压是24V,你的电源电压是3.7V.不知道你的设计第一级的发射极电压打算按照几伏设计的?第二级的工作电流因为有两个电阻串联基极回路,不知道你的第二级发射极电阻的阻值是多少?第二级的发射极电流是多少?,输出级的信号峰峰值可以有多少?这些你是否考虑可否满足你的电路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38楼的图纸是参照了35楼的图纸。这是两级射极跟随器的电路。可是他的电路电源电压是24V,你的电源 ...

调整基级两个电阻使发射极电阻电压为2伏即可,这电路可以正常工作的,不过两级共集放大本身就没有电压增益,再加上音频信号的衰减,声音会非常小,到了后面最好再加一级放大

网友A:
如果感觉高频衰减不够可以在Rf的两端并联电容增加高频衰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感觉高频衰减不够可以在Rf的两端并联电容增加高频衰减量。

明白了,把高频信号反馈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