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锂电充电器的问题! 关于取样!

楼主(2018-09-28):
一个锂电池平衡充电器,也就是可以冲最多6串的锂电组,通过单片机对每节锂电的电压进行取样计算!
问题就在这里,以整个6串电池组中的负极为起点进行排序,方便理解!
负极往上的第1串和第2串是直接取样电阻分压后送入单片机,而顺其往上的第3-6串却是取样电阻分压后再进入一个运放处理后再最后送入单片机!
不知为何这样设计是有何用意?
感谢前辈指导赐教!

网友:
同样不理解为什么后面要加运放。等待高人

楼主:
刚研究了下,1-2串是直接电阻分压取样,3-6串则是运放差分取样,不知为何如此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