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浦江207收音机该如何修理?

楼主(2018-09-28):
   各位老师:
多年前从岳父的家里拿回一台浦江207收音机,据说这是国内第一批硅管收音机,后岳父去世了,一直想修好,但怎奈才疏学浅,特请各位老师指教

印制板

印制板

电路图

电路图

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

该机磁棒断裂,暂用AB粘了;
开机无声,经检查BG4,换了铁管3DG6后,低放ok,用音频直接加在音量电位器的中段,音频声音正常;

但是无台,准确说有一点电台声(声音听不清,声非常小),拨动调谐电容,分辨不出声音的变换:
*用信号发生器 465kz(AM调制)+1kZ(音频),触碰BG3的B级无声,触碰C级,很小的声音可分辨;
*用信号发生器 465kz(AM调制)+1kZ(音频),触碰BG2的B级声音响亮,触碰C级,声音小可分辨;
*拆下BG2和BG3 用万用变检查均ok;

特请教下一步该如何修理这台收音机?

网友:
修理收音机用仪器是好,但是太麻烦了。有几点经验供大家参考。
1 用手捏着改锥的金属部分分别触碰低放的输入端,检波二极管输入端,二中放基极,一中放基极,变频管基极,天线输入端时喇叭都应该有咔咔声。如果哪一级没有就查哪一级。低放不行从喇叭开始倒推往前查,先确定喇叭没有损坏,实际是用喇叭作为检修的显示器判断故障的位置点。注意一下低放,中放这些管子都工作在放大状态,发射极的正向压降对于硅管都在0.6~0.7V左右,借此可以判断晶体管是否在正常工作状态。但是变频管因为本机振荡的原因正常工作时发射极正向压降小于0.6V,只有0.4~0.5V左右。测量时注意判断一下。
2 如果借助正常工作的收音机来调试中周的谐振频率用不着任何连线,只要把正常工作的收音机的磁棒线圈靠近需要调试的收音机磁棒线圈就可以了。从检波级的中周开始顺序向前调好全部中周即可。
3 变频级或者混频级首先判断本机振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调试三点跟踪,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调好两点跟踪就会有不错的收听效果。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经验供大家参考。

网友:
清洗波段开关。估计接触不良。

网友:
重点检查检波二极管!

网友A:
73年的机器,先不问好坏,直接将所有的电解电容器换掉,这是第一步。这一步常常能够收到奇效,因为长期不使用的电解电容器变性、变质的占99.9%。

其它嘛,坏的晶体管已经换了,问题就不会很多了。

网友:
电容先别换,工程量大,而且这些电容未必坏。塑料壳的电容才容易坏。估计没有振荡。原因有可变内部接触不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振荡线圈受潮等,还有更可能的是中周严重失谐

网友:
一共才五个电解电容器,全部换掉不过最多20分钟,怎么算都算不上是个“工程”,换掉可以省却诸多麻烦,事半而功倍。

楼主:
各位老师:1.波段开关拆下,检查确认ok,

网友:
中短波起振吗?量一下两个串联的硅二极管稳压电路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八楼说得对,那些三极管的工作电流对吗?看图纸有电流标注,测量是不一定要串电流表,测量集电极电阻的电压换算过来即可

楼主:
各位老师:1.波段开关查下查过,确认ok

网友:
先检查各级工作电流是否正常,正常说明各级电阻电容和开关基本正常,声音小可能是中频偏了。如果不正常,那一级不正常就检查那一级的元件有没有损坏的,直到正常为止。

楼主:
各位老师:
  1、波段开关拆下查下来量过,确认ok;
  2、从另一个好的收音机的中放1(即中放2的三极管B级)加在浦江207的BG2和BG3均无声,那台好的收音机也无声了;
  3、波段开关拨至“MW”段,BG1的B和E相通,拨至“SW”正常,拆下BG1测量,确认ok;
  4、电解电容全部为铝壳,管脚封装物严密

再请各位老师诊断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3年的机器,先不问好坏,直接将所有的电解电容器换掉,这是第一步。这一步常常能够收到奇效,因为长期不使 ...

教条主意。盲目换电容,徒增工作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教条主意。盲目换电容,徒增工作量。

您才是教条主义,只知从论坛上找别人说过的话,而根本没有自己的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
  1、波段开关拆下查下来量过,确认ok;
  2、从另一个好的收音机的中放1(即中放2的三极管B ...

看来要從新统调,磁棒线圈移位了,线也乱了。

网友:
有仪器还不容易。把音频信号从电位器注入,直至检波二极管正端。465khz中频调制信号,从检波二极管负端开始注入,一直向前查,几分钟就可故障抓住

网友:
如果波段开关拆下后又复原,要注意这么多线是否会搞错,修理过很多收音机,往往有些故障都是上家接错一根线造成的

楼主:
我确实用465kz调制+1000hz,但是信号触碰BG3B级无声(查下B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才是教条主义,只知从论坛上找别人说过的话,而根本没有自己的见解。

在本坛经常看到修理老鸡的,别人的意见,就是老电解失效,先不管3721,先换,差点入了我的思维定式,差点中毒。
最近闲来无事在7788上买了几个老半导体,打理下来,没有一个电解需要更换,所以,有以上发言,见谅。

网友:
把电解电容拆下来量一量就知道了,多简单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实用465kz调制+1000hz,但是信号触碰BG3B级无声(查下BG)

既然BG3基极注入无声,那集电极注入呢,仍无声,那注入三中周次级上端有没有声音

网友C:
B2基极注入中频信号,声音响亮,说明中放是好的,问题应该出在第一级中周和变频管是否起振,波段开关是否接触不良。再往前找,在B1的集电极注入中频信号,若有声音,说明第一级中周可用,接下来就把波段开关拨到中波,为防接触不良,直接焊接。检查变频管基极和发射极直流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短路双联的震荡链,测量变频管的发射极电压,看电压是否用变化,若有变化,说明起振。统调不好,应该能收到强电台信号。

网友:
可能还是波段开关。不知你是怎么测试的,加点WD-40或缝纫机油到波段开关上试试。

网友:
有时候这种纸基电路板受潮漏电爱出些莫名其妙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B2基极注入中频信号,声音响亮,说明中放是好的,问题应该出在第一级中周和变频管是否起振,波段开关是否接 ...

对于各位老师回复非常感谢,另有2个问题不解,如下:
1、465kz调制+1kz音频,触碰BG2基级,喇叭发出洪亮的声音,但触碰BG3基级喇叭却不响?这能说明中放1、2是好的吗?
2、从一好的收到电台的收音机,如下图,红线和蓝线取样中频信号,无论触碰BG2和BG3的基级,浦江207不仅不响,原来的收音机也没有声音了,为甚麽?
想不通。

楼主:
采用信号源中频信号,如下图:红色的地方表示触碰,喇叭声音洪亮,蓝色的地方触碰,喇叭声音非常小

楼主:
信号源中频触碰BG3基级无声

网友:
老收音机换全部电解电容我经手打理的老机里,基本没有错杀

老电解电容特别是47u以上的电容,质变率99%。

有的机器不换电解电容,看似也响。但会出现莫名奇妙的问题。

网友:
第一:465K信号加1k调制信号,接BG1基极试试,能不能听到声音。

第二:确定本振有没有起振

连线都要串一只十几P-100P以内小电容。

网友:
中频调制信号源注入二极管负端有声,说明检波二极管能工作,注BG3集电极无声,而BG3又是好的,说明未级中周有问题,先易后难,拆谐振电容,用数显表测中周初次级,应该都有阻值和电感值,测诣振电容阻值及电容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各位老师回复非常感谢,另有2个问题不解,如下:
1、465kz调制+1kz音频,触碰BG2基级,喇叭发出洪亮 ...

1、只要B2输入中频信号响亮,说明中放能工作。
2、你用好收音机提取中频信号,取样点和耦合出现错误,应从中周次级耦合,加一只10pF的隔直电容,如不用隔直电容,只用一条线引入,不用地线,你的引入方法,好的收音机不会响,会使好的收音机严重失谐。

网友:
中频调制信号注入BG2基极有声,是BG2充当了检波二极管,音频从AGC反馈电阻流向电位器上端所致,楼主说有微弱电台声,说明有振荡,变频级基本好的

网友:
检修:先功放再低放,好了再中放和变频,按次序不难修好。坏的管子用塑封的NPN管换掉就行,磁棒用胶水粘结就行。只是此机的功放静态电流调试可能有些麻烦,它是用场管恒流稳压的,稳压二极管正向电压大的话功放管集电极电流会很大,要挑选这个稳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以适应集电极电流。

网友:
建议把金属膜电容换掉,特别是震荡反馈电容6800P,电解最好也换掉,这些电容、电解可能老化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本坛经常看到修理老鸡的,别人的意见,就是老电解失效,先不管3721,先换,差点入了我的思维定式,差点 ...

没换一个电容是您的运气好,我也买过几个老机,滤波电解基本都要换,否则静态电流有200多毫安,拆下测量各个电解的参数都有问题。另外,那种铝壳的金属膜电容的容量都大很多,基本上都有漏电现象也要换掉。

楼主:
各位回复,我又学到知识了,增加了修复的勇气和机率,我再按照各位老师的所教方法好好修下,随后向各位老师汇报

网友:
老机的电解电容基本都挂了,普通万用表测不出来,用电桥测量一目了然

网友:
有电路图,那就好办啦,按照图纸查过去呗

网友:
从楼主说的,收音机基本正常,如果是正常的话,直接更换电容C11、C17看看......

网友:
楼主修理完了没?看得大家为你着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源中频触碰BG3基级无声

1、BG3基极注入信号没有声音,说明BG2基极注入出来的声音,走的不是正道,尝试把负反馈w1拆下,再碰BG2基极看看有没有声音?我想应该是没声音了,这样就说明中放通道是有问题的。
2、你说BG2,BG3是好的,有没有测过hfe?检波二极管是不是好的?老管有时候测单向导电是好的,但没了放大能力也是有的。
3、BG2,BG3的工作点不是正常?工作点如果异常就查电阻是不是变值,中周有没有断线。
4、你是用465KHZ的信号注入的,中周有没有失谐?谐振电容是不是变值?可以在注入信号的时候尝试调一下磁芯,调之前要在原位做个记号,不行就调回原位。或者更换谐振电容试试。
5、电容c18、c19、C20检查一下有没有变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信号源中频信号,如下图:红色的地方表示触碰,喇叭声音洪亮,蓝色的地方触碰,喇叭声音非常小

碰触BG2基极,声音洪亮,说明BG2和BG2以后的电路都是正常的。故障处在BG2之前,用465khz信号碰触BG1基极,看看什么情况。如果无声,重点检查BG1及BG1周边电路,然后检查第一级选频中周,这一级是双调谐的。这两只中周只要有一只坏了都会引起无声(中周里面很有可能断线);如果有声,那就要检查波段开关、天线线圈等。
另外,本机BG1/BG2/BG3的基极偏置电压取自D3D4串联后稳压的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