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高手的对决 超外差 HX108-2

楼主(2018-09-29):
按姓名字母排序

aaa555000

aaa555000

北极兵

北极兵

老-W

老-W

楼主:
三位高手都对原电路图做了修改 各自都讲了原因
于是作为菜鸟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更看不懂了

aaa555000 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56135

北极兵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59152

老-W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57420

老-W还是我的老乡哦

网友:
各人有各自的着重点,看不懂也罢。

楼主:
看来一鸡三吃 各有滋味

网友A:
为什么9018检波不能用二极管取代,迷团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9018检波不能用二极管取代,迷团还没解决。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 V4 如果换成1N60 哪个检波效果更好?

aaa555000老师的解答

在我自行装配的常规电路中,换用1N60再调整工作点,1N60的效果稍优于硅二极管。但在套件电路中,由于电路有差异,用1N60代换V4时,因硅、锗材料结电压不同,会导致1N60的导通电流,远大于原来用9018的cb极短接成的硅二极管,其工作状态也并不理想,不会比原先更好,相反由于导通电流大,收音机底噪声更大。

网友C:
这机子装过,也谈点看法。
1.使用LED作为稳压管,电池用旧时,可能发出噗噗声。没有1N4148理想。
2.在V1设置下偏置。但需调整R12
3.取消图3种V2 V3发射极电阻电容,R13,R2是正确的。
4.用9018代二极管不好。用2AP9加串电阻可行。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线路明了,简单易懂的线路,不是一个理想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装过,也谈点看法。
1.使用LED作为稳压管,电池用旧时,可能发出噗噗声。没有1N4148理想。
2.在V1 ...

您有理想电路吗?

网友D:
这机子AGC电阻R8太小了,仅1K,起控点太低,换成5-10K明显灵敏度提高,早期有些厂家甚至用可调电阻代替,以前修收音机时一般都把这电阻改大,用户都说收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AGC电阻R8太小了,仅1K,起控点太低,换成5-10K明显灵敏度提高,早期有些厂家甚至用可调电阻代替,以 ...

您也有您的版本的电路图吧?

网友:
9018Щ4148棬衣

网友:
这电路已经很成熟了。如果要改进,也是各人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略做修改而已。我则以为,把那只检波用的9018的集电极与基极断开,并把集电极接在C14正端,也就是把V4改为共集电极的接法。这样接线后,V4的工作点,用R8(1K)来调整,比如把R8换成10K的阻值,精确调整V4的工作点,使之检波效率最高。这样整机的性能,可能会更高一些。但需要注意的是,共集电极电路的输出阻抗会很低,所以,音量电位器的阻值也可能需要小一些,如用1K的电位器,会更合适。

网友:
改接后如果音量变小,就把那只与音量电位器串联的滤波电阻R9也去掉就可以了。这样的变动,可以额外提供20分贝左右的增益,也许会产生自激,第二只中放管的发射极电阻可能又需要加大阻值了。所以这个改动过大,试试可以,但不一定成功。

楼主:
请问老师超外差自激的原因是什么? 怎样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