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变电容的调频矿石收音机试验

楼主(2018-09-29):
近日在网上购得一种抽拉式的可变电容,容量正好适合做调频矿石收音机,赶紧试验了一下,效果不错,就是调台的时候不好把握,正在想办法改,各位好友有好的想法快告诉我吧,感谢各位好友的支持!

全部缩进时的状态

全部缩进时的状态

全部拉出时的状态

全部拉出时的状态

测试收听中

测试收听中

网友A:
我用“轮盘曲柄滑块的原理”编辑了一个图片,希望楼主和矿友通过它能有所启迪。

楼主:
自己来个小板凳

网友:
这种电容真没见过

网友:
多少钱啊?

楼主:
据说也是军用设备上拆下来的,中间是一段瓷管

楼主:
4块钱一个,一共6个全部要了

楼主:
4块一个,一共6个全部要了

网友:
这个我也有,还在想如何实现方便调节。

网友:
想法挺好,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轮盘曲柄滑块的原理”编辑了一个图片,希望楼主和矿友通过它能有所启迪。

感谢你想的方法,我得赶快试验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想的方法,我得赶快试验一下

我发的只是原理图,自认为简便可行。制作前,各部的尺寸及固定方式等还需进行设计。
祝你成功!

网友:
也可以直接装上旋钮,调节时慢慢旋转式抽拉,同样可以实现精确调节。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的只是原理图,自认为简便可行。制作前,各部的尺寸及固定方式等还需进行设计。
祝你成功!

昨天上网看到这种结构

网上看到这种结构

网上看到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上网看到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也可以。滑块的制作精度要求高,可能要麻烦些。

楼主:
用雕刻机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式车载收音机都是这种电容调台

没错。这种结构调整均匀、定位准确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天 终于成功一次 同样的操作 就是有不成功的时候

感谢提供的好办法,这几天忙,等过了这几天,依次试验后上传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笨脑袋能想出來的结构最简单的最容易實現的就是这个了,一直到现在我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但答案还是 ...

一种丝杆结构的试验

试验机

试验机

装好了旋钮的样子

装好了旋钮的样子

上层是导向轴,中间的是丝杆

上层是导向轴,中间的是丝杆

楼主:
上层是滑块的导向轴,中间的是丝杆,下面的是可变电容的抽拉杆,滑块是用亚克力板作的,在中间钻孔攻丝。制作的比较粗,但是完全实现了精确调整,主要是木质的盒子可疏松,在钻孔的时候容易出现偏差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调节有点太慢了。

楼主:
好在行程不大,还实现了精确调节,有点减速的感觉

网友:
任选一种台式机指针系统,将拉线剪断,将固定好的可变电容抽拉两端串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