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电路中检波电路的改进过程简介图

楼主(2018-09-29):
从最原始的矿石检波收音机,到二极管,以及场管检波电路,都是一步步发展改进和提高。为方便大家对矿石机的发展过程有一个简洁的了解,我我画了一个改进过程演变图。和相应的典型电路,矿石机从最简单的电路到慢慢完善有一个过程,最原始的大合唱矿石检波,到可以选台的二极管检波,到后来的场管检波电路。不断改进变化。场管电路的优势较多,其中可以直接使用中低阻抗的耳机,这样就可以采用音质更好的耳机听到更纯真质朴的音质享受。为简单方便直观进行简介。主要图形和实物及说明的形式。简单介绍一下矿石机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大家制作出更满意的作品。

网友:
简洁明了,论述清晰!

网友A:
成品图2好,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图2好,不知效果如何?

成品图二是双调谐回路,灵敏度和选择性能更好,特别在电台密集的情况下优势更加明显。不过跟二极管的双调谐电路不一样,一个调谐电路用来提供主要能量,另一个调谐电路提供给栅极信号,这样对主调谐电路的影响更小。

网友A:
谢谢回复,天线线圈靠栅极信号线圈近一些是否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天线线圈靠栅极信号线圈近一些是否会好点?

正好相反,栅极调谐回路可以适当远离天线天线,因为栅极需要的触发信号只要所谓的够用就行了,所以需要的能量尽可能小一些,可以在调节时,付调谐电路离天线线圈远一些,这样需要的栅极信号减小,主调谐回路获得的能量增加,调节到音量最大位置。

网友:
深入浅出,普及矿机知识功不可没!

网友:
由浅到深,由早年到现代,通俗易懂,时代感强,布满了年轮,赞!!!

网友:
简洁易懂,清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受教!2AP9搞过几个,场效应管还没有弄过,看了你的文章手痒痒

场管优点挺多,可玩性更强,抓紧试试。

网友:
老师
矿机知识普及,通俗易懂.好!好!好!

网友:
不断进步的检波器件使矿机的接收灵敏度不断提高,期待更灵敏的器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