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坛友的5807fp,研究了下

楼主(2018-09-29):
原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0267

研究了几天,很容易出声。烧坏一片,还有两片正常,音质出乎想象,频率不飘,电流小。软关机保持电台和声音大小,2.5v可工作。
发现rda5807fp的电路图和官方pdf电路图不一致。感觉应该是gs1299的电路。

音质比5807m好太多,手上有片5807m的单片机。音质较差。

楼主:
官方pdf的参数是正确的。其中6脚GND与其他GND不通,当6脚高电平,免MCU,低电平,接MCU使用。我这测试的14脚接负极可以工作到2V,其他脚接负需要2.6以上电压才能正常工作,否则只有噪音,一会自动关机。

楼主:
经过几天摸索,最佳接线方法如下:

rda5807fp线路图

rda5807fp线路图

楼主:
洞洞板焊接

楼主:
费劲塞到一个小盒子里。

楼主:
改良后装入盒子,记录一下。还是大点的盒子好用。

楼主:
RDA5807FP资料

RDA5807FP.7z.001

RDA5807FP.7z.002

RDA5807FP.7z.003

RDA5807FP.7z.004

RDA5807FP.7z.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确定频率的,pdf告诉是107.9

确定默认开机是92MHz。家里这边92正好有个黑电台卖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确定频率的,pdf告诉是107.9

确实很奇怪。默认上电后,向上搜是92.4,向下搜是91.5。多次测试了。两个版本的芯片都这样。可能sp是107.9,fp是92。一种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文资料看不懂,既然可以MCU控制,应该也是可以显示频率的吧

显示频率肯定要单片机加显示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免MCU默认开机频率应该是92MHz。(76+108)/2

你是如何确定频率的,pdf告诉是107.9

楼主:
隔直电容取47uf以上,低音都很不错。天线灵敏度很好。跟pl118差不错。比pl118底噪低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劲塞到一个小盒子里。

凡是自己动手有作品展示的,都要鼓励。

楼主:
免MCU默认开机频率应该是92MHz。(76+108)/2

网友B:
英文资料看不懂,既然可以MCU控制,应该也是可以显示频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