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白炽灯和保温灯的区别大吗?

楼主(2018-09-29):
买了几只鸟,太小,晚上需要保温,请问同功率的白炽灯和专门的保温灯区别大吗?

网友:
浴霸灯泡十几二十块的,注意距离,要不吃烤鸡!

网友A:
不要用浴霸的,会烤熟的。放在一个直有温度的上面就行了。

网友:
用PTC会不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浴霸的,会烤熟的。放在一个直有温度的上面就行了。

我也觉得浴霸灯温度太高了

网友B:
白炽灯主要用于照明,灯丝细,促使发可见光;保温灯主要用于加热,灯丝粗还有反射层,主要是红外辐射
不要用灯,用电阻丝,加低电压,自己计算下功率,最好加温控。灯光影响生物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炽灯主要用于照明,灯丝细,促使发可见光;保温灯主要用于加热,灯丝粗还有反射层,主要是红外辐射
不要 ...

我这里倒是有电热丝,就是不知道安全不安全。
因为鸟放在偏房里。怕引起火灾。
保温灯毕竟有外罩和玻璃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倒是有电热丝,就是不知道安全不安全。
因为鸟放在偏房里。怕引起火灾。
保温灯毕竟有外罩和玻璃 ...

电压控制在12V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