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0表保险如何替换

楼主(2018-09-29):
下午测试锂电池,没有看档位,直接电流档把保险给烧了。
手头的500ma的保险管都长一点,你们都是怎么处理保险使之长度合适的?

网友:
保险管是标准件,如果装不上说明你的东西不标准。只能重新购买。

网友A:
MF30表用的保险是Φ5x18mm,现在卖的保险大多数是Φ5x20mm,用在MF30表里有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30表用的保险是Φ5x18mm,现在卖的保险大多数是Φ5x20mm,用在MF30表里有点长。

老表是5*15

网友B:
两头把眼拿针桶开,花线用一根焊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头把眼拿针桶开,花线用一根焊上。

我就经常这样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经常这样修。

焊上一根花线,就直接烧表头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上一根花线,就直接烧表头了吧

楼主:
改天试试,看看电流大点后是不是能烧,响应时间是多少?

网友:
5*18 5*15的保险管 买不到了   把30表保险座底部弹簧减掉一些 可用5*20的

网友:
我修理的方法是:1.网上购买那种直径细小(约2mm)的500mA带引线保险管。2.用烙铁加热原保险管两端的金属帽,趁热将金属帽与玻璃管身分离。3.将新购的保险管装入原玻璃管内,再套上金属帽(引线穿过金属帽的开孔)焊好。

网友D:
注:1.好像有些原装的mf30保险管,其玻璃特别厚,无法装入新保险管。这时,就需另找一只玻璃较薄的普通5x20保险管,取其玻璃管身,利用电磨加工截短2mm,以获得所需的玻璃管。2.mf30通常要求保险管的DC内阻为0.8欧姆。在加工代换前,应尽量挑内阻合适一些的保险管来用。若果内阻与要求相差过多,会影响x1档的准确度。

网友:
不能改改保险痤吗???

网友:
买个自恢复保险丝焊上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1.好像有些原装的mf30保险管,其玻璃特别厚,无法装入新保险管。这时,就需另找一只玻璃较薄的普通5x20 ...

谢谢! 0.8 欧姆的就更不好找了吧!

网友(2018-11-26):
我是在保险帽下面垫1.5平方裸铜线做的垫圈,不影响高度。

网友(2023-01-18):
引用 网友B:
两头把眼拿针桶开,花线用一根焊上。

我有,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