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灯丝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29):
各位老师好,最近发现打开胆机听到管子灯丝有点嗡嗡的响,声音很小,好像跟灯丝松了似的,正常吧?平时没注意,不趴在管子旁边仔细听是听不到的,望老师指点!

网友A:
很正常。就连白炽灯泡,接上开关点亮时也会有点儿点嗡嗡的响;

尤其较大功率的灯泡,接上开关那个时刻,嗡嗡的声音还不小呢;连续点亮时,也会有很小的嗡嗡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就连白炽灯泡,接上开关点亮时也会有点儿点嗡嗡的响;

尤其较大功率的灯泡,接上开关那个时刻, ...

哦哦,正常就好。谢谢

网友:
我也听见过灯泡的嗡嗡声,电子管灯丝的嗡嗡声没有听见过。到时候仔细听听。

网友B:
灯丝电流大的原因,你的6N5管子两个加起来都有5A了灯丝的冷态电阻很小会有一些震动是正常的

网友C:
就是灯丝通电时由冷变热发出的声音,尤其是灯丝电流大的管子,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电流大的原因,你的6N5管子两个加起来都有5A了灯丝的冷态电阻很小会有一些震动是正常的

嗯,谢谢,这会就不用担心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灯丝通电时由冷变热发出的声音,尤其是灯丝电流大的管子,正常。

嗯,谢谢。这两个管子确实电流不小

网友D:
要想声音小通值流6.3声音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声音小通值流6.3声音就没了。

嗯,好的。直流还有不干扰的好处

网友:
6N5P 、6N13P惯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