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美的电磁炉,碰到烧脑的“铁板”了……恳请高手进来援手

楼主(2018-09-29):
一台古董美的EF197电磁炉,通电时会滴一声,风扇不动,面板无任何显示,也没有其他任何动静,按键都无效……

折腾了几天,更换全部按键开关、发光LED后控制板仍然失效,最后更换了控制板74Hc164N芯片后显示恢复正常,加电滴一声,同时控制板闪灯后电源指示灯闪烁,待机;按电源键开机滴一长声后电源灯仍然闪烁,无检锅动作、风扇不动……再按电源键,短滴一声,关机了? 现在就是普通故障现象:开机不加热?

检测了所有的大电阻正常,更换了一片LM339,待机电压如后所示没变化。试着更换了3个大电容,无效;再换了IGBT、驱动对管,可调电阻501……仍然是上电电源灯闪烁,不开机、风扇不动。现象好像是没有检锅动作? 13脚驱动输出一直都是0.2V,待机、开机都是这个数?

该机实际电路图部分与SY191相同,单片机也是东芝U,LM339实际上1、6、7是高压保护;2、4、5是浪涌;8、9、14是同步;10、11、13是驱动。现在待机、开机测试电压值:① 0.98、② 5.0、③ 19V、④ 2.16、⑤ 3.5、⑥ 1.49、⑦ 4.23、⑧ 4.27、⑨ 4.42、⑩ 4.9 、11脚0.96、13脚 0.2、14脚 3.23V。看SY191手册里说明,同步比较器输出一定要是高电平4.8V(现在实测是3.23V?),否则CPU判断无锅关断Pwm驱动。拆下R30阻值2K正常,C11连接⑩脚是5V正常,不可能拉低14脚电压,14另一路直接到CPU,没有其他零件变质可能拉低该脚电压了?到这里该怎么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版主指教,那确实很难!!楼主这种算复杂的老式炉子的了,现在那些山寨机,折开就一个管理芯片。

  这种炉子叫复杂?  在这个技术早3年,小日本提供给我们的同期技术不知道落后多少倍,还处处藐视, 要知道这个架构的电磁炉电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出来的, 功率比邻居小日本高出一倍,效率比脚盆高出几条街,稳定性几乎秒杀岛国,这不是意淫, 这是最真实的弯道超车。自从有了这套电路基础  我们有很客气的把日本攻城狮辞退了。你说的山寨机, 其实不算山寨 呵呵  不多说了  键盘侠太多, 人家站不起来的。

楼主:
就是这个古董电磁炉…… 主板成色不错 ,控制板锈蚀严重了点,但是还能用

网友B:
楼主开机后,按其他功能键,比如爆炒,火锅,煲汤等,还不加热?

网友:
这个功率其实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机后,按其他功能键,比如爆炒,火锅,煲汤等,还不加热?

加电滴一声,同时控制板闪灯后电源指示灯闪烁,待机;按电源键开机滴一长声后电源灯仍然闪烁,无检锅动作、风扇不动……控制板其他按键无效;再按电源键,短滴一声,关机了?

现在就是普通故障现象:开机不加热? LM339各脚电压待机与开机闪灯是一样的,说明没有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 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网友:
古董电磁炉先放热水盆里加洗洁精泡上一阵子,然后洗刷干净清水冲完晒干吹干都好,再试试?

网友:
估计这个正是有问题,而不是通过清洗能解决的。估计有元件短路了,一检就通不过。

网友A:
最怕就是显示板的单片机坏,不久前修一台杂牌的机(用的是现代的单片机主控方案),也是一插电无显示什么都不亮,测主板元件不见坏,最后拔掉灯板开机却能听到嘀的响一声并风扇转了一下。于是测灯板发现也是这个74HC164坏了,短路。手头没件更换,用74LS164代上后,发现插灯板也能开机有嘀声并风扇转了一下了。但是依然按开机键(触控)无任何反应,最后不得不怀疑同是单板的另外一片ic(我认为是单片机)坏了!只好弃修……

网友C:
人家不开机  你查人家模拟环路 干嘛咧?     两温电路检查没?  电磁炉的开机步骤都没搞清楚呀??    直接重点检查单片机直接控制的单元, 啥339   的那都是正常启动后的不行再去查 你这启动都没进入状态,别浪费在其他地方, 直接查单片机附近,周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电滴一声,同时控制板闪灯后电源指示灯闪烁,待机;按电源键开机滴一长声后电源灯仍然闪烁,无检锅动作 ...

那可以按键开关机的话,可以检查按键,线路板有没有腐蚀断裂,电容漏电的,排线接触等问题。什么都排除了,你就要想想是不是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不开机  你查人家模拟环路 干嘛咧?     两温电路检查没?  电磁炉的开机步骤都没搞清楚呀??    直接 ...

不服不行,还是超版一针见血,直指病灶……

  我折腾了几天,最后才查到CPU上面来。倒查追寻TMP86M04  单片机的资料,很少见,在几个美的其他型号电磁炉上有同系列CPU机型,拿来做参考。直觉该机的毛病可能在CPU部分?(筛查多天,主要零件、功能模块都翻地几遍了) 14脚中电位是CPU内部强制下拉的,LM339工作正常;追查CPU正常工作的指令状态,27 脚CUR、28脚VOL状态正常是能开机的大前提,待机测试28脚1.64V(其他参考机型是2.44V、3.1V),27脚0.56V(参考机型是空白、0.5V),最关键的是电阻,对地电阻正反向阻值本机严重不对:26、27脚对地电阻只有9欧姆? 28脚有268欧姆?怀疑该CPU内部损坏,拆下CPU测试对①脚的正反向电阻值与上面一样,近似于对地短路状态了?其他机型这3脚对地都是高阻状态 。  基本判断本机CPU开机功能模块内部损坏,导致不能给出正常的开机指令,让电磁炉无法正常开机。

这古董CPU资料鲜见,更不要说买个新U来更换维修了。烧脑了N天,最后…… 还是无疾而终,没办法救活这台电磁炉。遗憾

谢谢所有热心的坛友。祝大家长假玩的开心……爽到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按键开关机的话,可以检查按键,线路板有没有腐蚀断裂,电容漏电的,排线接触等问题。什么都排除了 ...

整个过程就是你说的这样……的确是CPU内部功能模块损坏。没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怕就是显示板的单片机坏,不久前修一台杂牌的机(用的是现代的单片机主控方案),也是一插电无显示什么都 ...

我这刚回家,拿出一箱子此前收集的破烂电磁炉在练手,已经修复5台了。这台太烧脑,搞了N天,整体电路翻查了N遍,最后发现CPU坏了?不过维修思考的过程熟悉了电路,练手还是有收获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刚回家,拿出一箱子此前收集的破烂电磁炉在练手,已经修复5台了。这台太烧脑,搞了N天,整体电路翻 ...

哈哈!就拿我修的这台来说,我其实自己倒是极度不情愿地判断cpu坏的!每次维修我都本着一个原则时时提醒自己“单片机最不容易坏,单片机最不容易坏”,因为我如果就此放弃,就像一个庸医一样草草地判断病人的死亡,我内心是极其难受的,或许我再认真找一找,努力一点便会发现不同的病因。但是我修的这台机,显示板(灯板)上就两个芯片,一个74HC164已经电源击穿短路了,换了个74LS的还是不行,那就不得不令人怀疑是另一个芯片了(这个磨掉了型号,我认为是单片机),虽然它的电源脚之间并没有像74HC那样短路,但是灯板上就这两个ic了啊!没得好怀疑了!
最后我还这么地认为了一下(经验不足,有可能不对):凡是74HC164这块芯片坏的,那么跟它同一条电路供电的那块单片机都有可能不保……
楼主你还好啦!毕竟美的大品牌说不定哪天你又可以找到同样的机子代换一下就可以试出是不是cpu坏的了。而我修的这台杂牌机,再也找不到代换的件了,而我这个认为单片机坏的判断也永远得不到证实,这才是最难受的。
我甚至想研究灯板是如何跟主板之间通信的(5线,其实仅4线有效,其中还有两线是5v供电),看看能不能自己用STC单片机仿一个出来,可惜网上找不到此类资料(现在的百度找些真正技术的东西太难了,全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就拿我修的这台来说,我其实自己倒是极度不情愿地判断cpu坏的!每次维修我都本着一个原则时时提醒 ...

的确如此,单片机坏的毕竟很少,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往这方面想…… 最开始是控制板哑火,排查外围无果后买IC修复控制板,然后再在主板上面想文章,这个机子没有电路图、维修手册,靠近似型号对比摸索,几个功能模块都翻查了几遍,最后倒推到CPU这里,找资料费了很多精力。这个过程是学习的轨迹是值得的,死了太多脑细胞……

网上有这个拆机CPU芯片卖 …… 就是不知道买个二手拆机U换上去是否能修复这机子? 毕竟花费了多天精力,就此废弃有点不甘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此,单片机坏的毕竟很少,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往这方面想…… 最开始是控制板哑火,排查外围无果后买I ...

哈!要是我的话我会去买来试,求个圆满。不过您已经拆下ic测量过了,明显是坏的,倒无需浪费钱去求证些什么了!至于其它地方还有没有坏,我猜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服不行,还是超版一针见血,直指病灶……

  我折腾了几天,最后才查到CPU上面来。倒查追 ...

这个电磁炉早期用摩托罗拉的片子做主控 稳定性才高,  后来的东芝这个也算可以 但是经常自己驾崩,后来用NEC的 几乎折腾到没脾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服不行,还是超版一针见血,直指病灶……

  我折腾了几天,最后才查到CPU上面来。倒查追 ...

超版可是专家,好像还出过这方面的书的,当然是能直指病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超版可是专家,好像还出过这方面的书的,当然是能直指病灶

不是好像出过书,是真的出了书,我记得都有两本 。电磁炉烟版可是行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好像出过书,是真的出了书,我记得都有两本 。电磁炉烟版可是行家

是的!电磁炉维修大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人家不开机  你查人家模拟环路 干嘛咧?     两温电路检查没?  电磁炉的开机步骤都没搞清楚呀??    直接 ...

他74hc164坏,最大可能是5V电源坏了,过压,如果电源坏了,CPU几乎也不会幸免.
首先应该检测电源,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74hc164坏,最大可能是5V电源坏了,过压,如果电源坏了,CPU几乎也不会幸免.
首先应该检测电源,和电流

这古董电磁炉是用的铁芯变压器提供5V、18V供电,非开关电源。5V输出很稳定…… 看前面超版说的,这U 容易躺枪?不知是IC质量问题?还是MD设计上的不周到? 这U的针脚可是真真的紫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磁炉早期用摩托罗拉的片子做主控 稳定性才高,  后来的东芝这个也算可以 但是经常自己驾崩,后 ...

谢谢超版指教 …… 不知道我这个破炉子是否可以买网上的拆机二手芯片回来替换、修复? 网上有这个芯片,型号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古董电磁炉是用的铁芯变压器提供5V、18V供电,非开关电源。5V输出很稳定…… 看前面超版说的,这U 容易 ...

别以为 是个大牌出的U 个个都是精品    也不乏残疾的!

    这种问题是U本身的内部工艺问题,因为当初电磁炉刚刚出世,使用环境的分析和针对设计还不是很完善,用的都是常规家电U, 这里就会有环境因素和电气环境因素。产量大了 呵呵 林子大了啥鸟都有 一个道理, 当年 MD和TSB好到同穿一条裤子, 家里的产品贴着TSB的商标就返销本土了,md的设计水平不容小视, 但是硬U是TSB提供的,软件的问题不会硬伤到U 所以 可以直接考虑供应商的问题,当然了 TSB通气会上也是说有BUG的。 所以 不用怀疑家里企业的能力。

    你说换拆机片子,这个得看电路板上的版本号,这个型号的电磁炉前后出过4套版, 每一套板子有不同的进化结构,呵呵   对得上就能用,对不上……   难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他74hc164坏,最大可能是5V电源坏了,过压,如果电源坏了,CPU几乎也不会幸免.
首先应该检测电源,和电流

164坏和电压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个片子坏很正常了,  芯片工艺问题,   有时候LED的离散性比较大,电流大  导致164损坏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4坏和电压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个片子坏很正常了,  芯片工艺问题,   有时候LED的离散性比较大,电流 ...

这个设计,难道164直接推LED?那可容易坏。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彻底检修5V供电电路,这么老的机器,电解电容最用出问题了,建议都换了。或者外接维修电源,给单片机供电,看看能否工作,下一步检查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和晶体震荡电路,建议把这两部分的零件都换掉。还不行的话,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以为 是个大牌出的U 个个都是精品    也不乏残疾的!

    这种问题是U本身的内部工艺问题, ...

EF197我在网上找到2款不同的电路图(用的是不同的单片机),而我手里这款是第三款(TMP86M04  单片机),没找到电路图,您说的第四款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TMP86M04  单片机网上搜除了使用在电磁炉上,还有用在空调控制板上的?? 这网上拆的二手U怎么知道是电磁炉、还是空调拆机的?…… 晕

网友:
估计有的原件不良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EF197我在网上找到2款不同的电路图(用的是不同的单片机),而我手里这款是第三款(TMP86M04  单片机), ...

最早的是用摩托罗拉的U   16还是18引脚, 很多I/O都是复用的,后来用的是TSB的   后来 把TSB搬到按键板去了, 主板尺寸结构也变样了,再后来按键板上的TSB又换成NEC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