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不要

楼主(2018-09-29):
    以前的XP系统,C盘给几个G空间就够用。现在我分给C盘40G本来想是够了,但谁知道WS7系统体积会这么大。

网友:
win7 64位安装后占的磁盘空间至少(纯净版)是10G左右,加了驱动大约就13G左右,若是安装了其它软件会更大。例如下图,有34G大。

优化C盘系统方法:是将一些安装在C盘的程序文件转移到D盘,可以使用360搬家工具,也可以先卸载掉安装在C盘软件,然后再下载安装,之后安装在D盘

网友:
WS7系统的功能比XP系统很强大,

网友A:
我的 Windows文件夹  18.7G 。。。。。。

temp 下面的东西都能删

别的不知道了

网友B:
对我们小白来说,windows文件夹里面可删的东西不多,将系统虚拟内存也就是分页文件设置在D盘,重启电脑后,C盘会多出几个G的空间,根据电脑物理内存的大小不同,虚拟文件的大小也不一样。

如果电脑上安装有多媒体播放器,比如酷狗、腾讯视频等,不要将这些多媒体播放软件的缓存目录设置在C盘。

制图软件、多媒体编辑软件的缓存目录同样不要设置在C盘

桌面不要存放文件,桌面的文件占用的也是C盘的空间(除非已修改了设置)

网友:
现在c盘50g不算多

网友C:
可以 用 清理 工具清理 的  Windows Update Clean Tool 我一直 在用 ,很不错

网友:
绿色 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们小白来说,windows文件夹里面可删的东西不多,将系统虚拟内存也就是分页文件设置在D盘,重启电脑后 ...

系统虚拟内存我是设置在D盘的,因为内存8G够用有段时间我都是把虚拟内存设置为0,但见开网页多时有点不灵活又设回来了。

以前安装的软件没设置文件存放在别盘是想恢复系统后就可以把各种软件产生的垃圾都清理了,但忘记做了系统、安装软件备份镜像,现在只能重新安装系统与各软件,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Windows文件夹  18.7G 。。。。。。

temp 下面的东西都能删

刚刚查看了temp下文件不大,是别的文件夹大。看来还是另找办法给系统廋一下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用 清理 工具清理 的  Windows Update Clean Tool 我一直 在用 ,很不错

谢谢,我找来试一下

楼主:
感谢,清理了5个G垃圾

网友:
根治就是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c盘只装系统 所有软件包括临时文件夹都放在其他盘即可 需要超级精简版win7的话我可以给你传到百度网盘一个 不过个人不建议用

网友:
虚拟内存看看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关闭一些
现在看40G的C盘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