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看看

楼主(2018-09-30):
收了台电视机,夏普14寸?看看是彩电吗?怎么接机顶盒看出黑白片?怎么转换制式?郁闷、、求教大师指点

网友:
是一台彩色电视机。

网友:
这就是中国PAL/DK制式彩电。

楼主:
后边有室外天线插口,频道有三种模式识别。

网友:
那新玩意,不会玩了。

网友A:
PRESET是不是设置键?如是,制式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SET是不是设置键?如是,制式重新设置。

谢谢,我试试看。机子我感觉是好的,因为屏幕右上角显示的台数字是带颜色的数字。

楼主:
反复操作步骤也不行,可能是电视机出了毛病了。好修理吗?

网友B:
里面的芯片接触不良也可能颜色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芯片接触不良也可能颜色不对。

里面的芯片接触不良也可能颜色不对。有点笼统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PO才6W 标小啦 应当是600W

功耗也才58W啊

楼主:
重新走马上任了。嘻嘻!效果不错,手机不会上图,总是说图片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