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变压器可以改输出变压器吗

楼主(2018-09-30):
准备做个要求不高能出声的电子管功放。看到这个变压器是220/380的控制变压器,尺寸是84/39,想利用用原380的初级不变,重绕次级。硅片可能太厚了,数了一下,39公分的宽度,才40几片,不知道能出声不,因为第一步是学习阶段,要求不高

网友A: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铜芯高频可调电感,没有磁性只有涡流的“磁芯”反而能够提高Q值,原因何解?
输出牛的高频段与铁芯的关系并不大,由于涡流的排斥力,磁力线并不会深入铁芯内部,好在此时忽略绝大部分铁芯电感量也是足够的,只要注意绕法,输出牛顿铁芯并不需要苛求
100瓦的控制变压器只要2+1就能绕出十来瓦的输出牛,讲究一点做3+2,隔离乱绕即可,足够足够

你数的应该是”对“,不是”片“吧,现在标准电源变压器硅钢片是0.55毫米,不过只见于稍大的变压器,一般是0.5的居多

网友:
没有行与不行,只有好用与否。有电感表可以测一下初级电感,单端输出变压器需要改顺差,初级电感大约减少一半。

楼主:
控制变压器

楼主:
变压器标识

楼主:
现在手边有两个

网友:
可以出声,算好匝数绕

网友:
控制变压器的铁芯材料,不适合改做输出变压器。

网友B:
看了半天没明白,楼主这是要用这台控制变压器做电源变压器还是输出变压器呢?

网友:
最好别用,买2手Z11也没几个钱

网友C:
按 大孔景元 老师的说法试试,我觉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铜芯高频可调电感,没有磁性只有涡流的“磁芯”反而能够提高Q值,原因何解?
输出牛的高 ...

是片,感觉厚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没明白,楼主这是要用这台控制变压器做电源变压器还是输出变压器呢?

今天从仓库找出两个,打算做输出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 大孔景元 老师的说法试试,我觉得可以。

好,谢谢各位老师指点,打算先积累些经验后,再按照高标准的要求做胆放

网友:
BK100型220/380的控制变压器直接做单端输出变压器来用根本就不行,变比只有1.72,什么样的电子管才有那么低的输出阻抗?即使是利用380V绕组做初级,改绕二次绕组,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初级的电感量太小,估计也就是几亨,低频差多了;没有分层分段夹绕,漏感和分布电容大,高频也够呛,这样的输出牛也就好中波收音机用。当然,楼主如果只是听个响那也没啥。
这样的变压器如果220V绕组在线包里面,那改做电源牛还差不多,拆掉部分380V绕组,再加绕灯丝绕组就可以了,100VA的容量,常见小管子单端都可以用。

网友:
BK100控制变压器?
我用过的380/220都是初级,;做380或220输入端。
最好量一下380/220端是否相通。

网友:
这类变压器虚标,实际容量在70-80之间。

网友D:
要求不高只要出声,铁芯那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原初级圈数是不够的,这个变压器每伏不会超过三匝,就是380V那一组也不过1000匝左右,圈数太少电感量不足,必须要重围绕才行。

网友:
同意大孔老师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只要出声,铁芯那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原初级圈数是不够的,这个变压器每伏不会超过三匝,就是380V那 ...

我看初级次级的线一样粗,如果这两组串起来做初级,另外单绕次级,试试吧,反正就是折腾

网友E:
完全支持版主白居易的说法,我也用电源变压器做过输出变压器,不过是2P3直流管,先把变压器接上220V交流电,测初次级电压记下来,拆变压器次级时注意有多少圈 ,然后根据次级电压和圈数就算出初级圈数,最后根据变压器阻抗的比就能算出,次级在接8欧4欧时的圈数,因为我的是直流管电流小,变压器铁芯还对插的,你的是6P1(6P14),还是按是白居易版主的说法去做,而且你的变化极大。效果会比一般2瓦的出变压器还好得多!另外变压器输出就直接给380V的那组线圈接在220V上,测次级电压来算。

网友:
俺的经验,最好不用。用了就会后悔。不过不行可以换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支持版主白居易的说法,我也用电源变压器做过输出变压器,不过是2P3直流管,先把变压器接上220V交流电 ...

这个变压器次级380线圈在里边,次级220在外边,我想把次级次级串联起来做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新绕8欧次级,这样初级电感是不是就大一点了

网友:
只要出声音没问题,不改用原220V/6V,可能直流磁化铁芯,音质一般.

网友:
出声可以,但音质不怎么嘀,还有,不能长时间使用,毕竟是电源变压器,损耗很大,发热量大。

网友F:
你好:出声没问题,你要重绕次级,做单端时硅钢片要顺插,中间垫两层复印纸留空隙,次级你查一下资料,绕9v就可以。

网友:
还不如找2个20W的220:9V的电源变压器做输出更靠谱

网友G:
正在听用控制变压器做的胆机!6N8p并联推FU29!电源用BK一500ⅤA改的,输出用BK一300V改的!胆音逢逢声,醉人的

网友:
第二对输出变压器是用BKC型250ⅤA改绕的,第三对是用BKC一50ⅴA改绕用于6p3B,也是很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出声没问题,你要重绕次级,做单端时硅钢片要顺插,中间垫两层复印纸留空隙,次级你查一下资料,绕9v ...

好的,谢谢老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在听用控制变压器做的胆机!6N8p并联推FU29!电源用BK一500ⅤA改的,输出用BK一300V改的!胆音逢逢声,醉 ...

您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如何改的输出,我就是想尽量有手边的材料,初步打算,6N2,6P1,谢谢

楼主:
今天找了个,不锈钢电源箱,用来改造机箱,找了几个镇流器,做电源滤波,用4007整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找了个,不锈钢电源箱,用来改造机箱,找了几个镇流器,做电源滤波,用4007整流

准备了一下功课

楼主:
准备把他改造机箱,36/28/20的尺寸,从中间裁开,10公分的高度,想在前面板装两个电平表,实用意义不大,装饰的作用。主要是没有时间折腾,每天出去都是十几个钟点,回来就晚上十一二点了,慢慢来吧

网友F:
不锈钢不好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锈钢不好钻孔

已经裁开了尺寸是36/28/10,顶板找了两块铝板,准备先处理一下铝表面,不行就用不锈钢板做顶,现在一个问题就是,电子管和管座如何购得,以便开孔。开孔不是问题,有朋友的机械加工厂,关键是没有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裁开了尺寸是36/28/10,顶板找了两块铝板,准备先处理一下铝表面,不行就用不锈钢板做顶,现在一个 ...

万能的宝啊

网友:
我用的50w的bkc控制变压器220v380v变36v24v12v6v的声音也是蓬蓬的

网友:
对于100ⅴA的控制变压器改装成输出变压器,我用于6p3p!先拆掉控制变压器的次级和初级,只是利用它的铁芯和骨架!初级用0.21mm的绝缘铜漆包线绕3000T,分6段!次级用拆下的初级线0.45双线并联绕168T,分5段!层间用0.1纸,组间用0.15纸!

网友:
我用1百的德力西控变改成的,实测电感量26享!

网友:
要求高不行的,装响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