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得到一个简化收音机套件。

楼主(2018-09-30):
无意中得到一个简化收音机套件。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套件,不知能否装一下?值得玩一下吗?哪儿需要修改?谢谢各位老师。

原理图

原理图

说明书

说明书

外壳和PCB

外壳和PCB

楼主:
这个电路哪儿是否需要修正?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十五年以前,这个六管收音机套件是湖北省中小学生电子竞赛的制作材料之一。当时小学生是安装7642集成电路加上两个90系列三极管的一装响收音机。中学生是安装555集成电路做定时器的警报器。高中生就是安装这个。一般事先测量零件无错损坏,按照说明书安装也没有错误,一般通电都能收几个台。印象中这个厂叫中夏无线电厂,在武昌民主路和汉口前进四路有门市部。学生中最常见的错误是中周位置焊错或输入变压器方向焊错。那是没认真看说明书就胡来的。

楼主:
与标准超外差有不同: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买了一台没装响,后来也没弄

网友:
变频,中放的三极管基极没加稳压措施,工作点会随电池电压的下降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