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台虚拟示波器修复过程

楼主(2018-09-30):
  本来自己是有两台示波器的,一台普源1152e自己升到100M,一台金涵JDS2012A带万用表的手持机一时脑抽便宜出掉了。前阵看到有坛友出台仪星ISDS220B的虚拟示波器故障机,看参数挺不错(双通道60M,带DDS(最高20MHZ)、还带频谱分析什么的一堆功能)USB能识别,其它功能全坏,价格不贵,就是风险比较大(已经修过没修好)。想到普源体积还是有点大,如果修好就有台便携的备用机,修不好就当练手了,于是就收了。

外观就是这样

拆开看,一片Cyclone II的FPGA,一个DC/DC模块,示波器两个通道电路是分开的,从继电器切换电路-缓冲放大-可调增益放大-ADC-FPGA,元件分布和信号走向很清晰。还有一部分是DDS,电路基本是分开的。

示波器、DDS功能都没用,但是1KHZ测试信号输出是正常的,这说明至少FPGA工作了。据卖家描述,DC/DC模块输出的负压不正常,测量后发现不但负压不正常,正压也偏低。本来输出+-5V的,正压只有+4.6,负压只有-4.2。DC/DC模块发烫,看来是有短路啊。正好手里有红外测温枪,对着电路板一阵测,FPGA、两片AD603AR(可控增益运放)、一片LMH6643(高频运放,在DDS电路中)明显温度比其他IC高3-8度。

FPGA不敢动,即使是它坏了,我也换不了。上热风枪拆掉两片AD603AR和一片LMH6643,再测DC/DC模块输出电压,竟然+-5v全部正常。用我的示波器验证两输入通道信号都到AD603AR输入端了,DDS输出信号也到LMH6643输入端了。基本确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就是这三个IC损坏。于是上万能的淘宝,真的有卖,价格从几毛钱一片到几十一片都有 。选了家标价2-3元一片的,买了三片AD603AR和两片LMH6643,把TL082和丝印HRA(AD8065,5脚的运放)也各买两片(以防万一),加上邮费8元总共二十几块,还是有点冒险的,万一修不好钱就泡汤了。

芯片到了赶紧换上,DC/DC输出电压正常,连接电脑随便试了试,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功能都正常,就是两通道幅度有几十mv的差别,需要在软件里调偏置电压,不然波形不重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买的芯片太便宜的原因。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如果是我我就买几毛钱一片的。

网友B:
恭喜楼主修复,我看作品就像看天书,楼主能指导一下或推荐示波器维修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如果是我我就买几毛钱一片的。

怕标价太低有猫腻,现在不是有用这种手段套取买家信息的,拍了也不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修复,我看作品就像看天书,楼主能指导一下或推荐示波器维修的资料吗

我也是业余的,其实所有电子产品都有相通的地方,维修还是要靠分析。

网友:
楼主 高人,测温枪看来还是有用的!话说楼主这款示波器怎么样?前几天差点入手买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标价太低有猫腻,现在不是有用这种手段套取买家信息的,拍了也不发货。

吓!还有这种操作,真不知道。可怕可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标价太低有猫腻,现在不是有用这种手段套取买家信息的,拍了也不发货。

还有这样的骗信息操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标价太低有猫腻,现在不是有用这种手段套取买家信息的,拍了也不发货。

原来还有这样套信息的。

网友:
金函的手持使用起来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如果是我我就买几毛钱一片的。

哈哈,几毛一片的邮费也少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几毛一片的邮费也少不了啊

是的~~就昨晚我修一台液晶电视,明知坏了一个芯片,网上搜不到任何资料,但是淘宝就是有得卖而且一块多钱,但是加上运费看看就彻底不想买了。

网友:
红外测温枪,检查大电流温度高很有用

网友:
牛人,手艺高理论强。红外测温枪,原来也知道它,不太在意,看来真的是好工具

网友:
不是一般的高手呀!!!

网友D:
恭喜得宝,原来被你抢走了
开始猜想他是测过高电压把通道打坏了,风险有点大就压价没放

网友:
又学一招,测温度,楼主分析的还是不错的,电源电压偏低,又没损坏,证明负载高,电路有坏件,测温度查找,简单实用,不过要是断路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得宝,原来被你抢走了,
开始猜想他是测过高电压把通道打坏了,风险有点大就压价没放,

后悔了吧? 反正我是反悔了,早知道这样 …………

网友:
才不后悔,更好的在后边

网友E:
请教楼主,这个型号的示波器好不好用啊?能测多高的频率?

网友:
又学一手,用测温枪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这个型号的示波器好不好用啊?能测多高的频率?

标称60M,实际试了下再高一点也可以,频率越高波形失真越严重。信号发生器正弦波到25MHZ没问题,方波10Mhz以上波形畸变严重,也可能是我的探头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60M,实际试了下再高一点也可以,频率越高波形失真越严重。信号发生器正弦波到25MHZ没问题,方波10Mh ...

我听说虚拟示波器不能测高电压,不然容易弄坏电脑主板,是不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