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做了一个时钟,用了5ppm的晶体,误差还是很大

楼主(2018-09-30):
  晶体的参数是5ppm,还有个参数是12.5PF。晶体两端对地,必须接电容微调吗,谢谢

楼主:
不接电容 的话,每天快7-8秒。只能慢慢调两个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怕是必须接,不接误差比较大。

网友:
这个5ppm是温飘吧,绝对精度误差按每天走时误差算,差不多要接近100ppm

网友:
这个电容称为负载电容,是必须接的。可以接一个5/20pF的微调电容器,调整在中间的位置正好是12.5pF。

正负5ppm的日误差相当于每日正负0.432秒,一个月就可累积到13秒。

网友:
想要准一点的钟,做电波钟或网络自动对时的那种吧。

网友:
电容调得好月误差2秒

网友(2018-11-04):
楼主,能上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