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品”R40C1、3DQ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8-09-30):
       本打算国庆节期间去北京和京城几位矿坛老师郊外玩玩矿机,因事未能去成,现把为参加此次京城郊外矿机活动而制作的矿石机贴到坛上,和大伙来个空中交流吧。
        几周前,逛旧物市场时遇到一精致小盒,109*78*65大小,材质非常不错,硬朔的吧,盒表面有“珍藏品”字样,觉得用它装个矿石机应该挺好玩,正好想去北京活动,遂2块钱淘回家。仔细琢么盒子可利用的空间,设计了一个单纯中波段的线路,装机过程中曾请教tnlby雷老师关于3DQ的S级线圈问题,也在本机进行了该线圈的抽头尝试,装机后试听在灵敏度与选择性取舍方面还真有效果。
        从本月19日焊接完成到前天28日,家里以往收听矿石机的条件,用此机共收到18个中波电台信号,分别是:540KHZ中国之声、567KHZ天津相声、630KHZ中国之声、657KHZ河南电台新闻台、720KHZ中国乡村之声、792KHZ沈阳电台新闻台、837KHZ辽阳电台新闻台、882KHZ沈阳电台经济台、927KHZ辽宁电台乡村广播、954KHZ本地新闻台、999KHZ辽宁电台经济广播、1053KHZ辽宁文艺广播、1071KHZ本地经济台、1089KHZ辽宁新闻广播、1251KHZ本地评书台、1458KHZ本地交通台和两个外文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挺漂亮的,好手艺

网友B:
小机制作的不错!怎么将磁环坐在表头的磁铁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制作的不错!怎么将磁环坐在表头的磁铁上啦?

盒内空间有限,开始自己也担心过,将磁环反复从表尾部拿上拿下,仔细观察矿石机表现结果影响不大,遂就这样安排了,照相的角度问题,实际磁环坐进表尾部外壳约2MM,从合理布局上这样肯定不可取。

网友C:
非常好的矿机,取得好的接收成绩情理之中。关于S级线圈问题,能详细介绍一下装机后在灵敏度与选择性上的表现吗?

网友D:
这种高Q线圈选台时是不是很尖锐,这旋钮调台时困难吗?

网友E:
矿机小巧玲珑,收台不少,不知收听电流有多少,想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矿机,取得好的接收成绩情理之中。关于S级线圈问题,能详细介绍一下装机后在灵敏度与选择性上的表 ...

谢谢虎版关注。 以往做机没注意到S极线圈多少的问题,本次装机过程中是tnlby雷老师指点,S极线圈与天线线圈类似,同样具有圈数多少与矿机灵敏度、选择性取舍有关的特性,通过试听证实确实有效,S极线圈圈数多矿机灵敏度好选择性差,圈数少选择性好灵敏度差,但圈数超过7圈后灵敏度不再增加。这样在收听时根据不同的收听环境、条件以及个人偏好,可同时调节天线线圈圈数和S极线圈圈数,使矿机达到最佳状态,增加了玩机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高Q线圈选台时是不是很尖锐,这旋钮调台时困难吗?

此前因手头R40C1磁环用完没有了,采用了另外一种不知型号的高频磁环(坛上淘的,卖家只说是高频磁环,大小模样和R40C1稍有差异),60股里兹线才绕20多圈,电感量就达到了300多微亨,接到线路中,灵敏度尚好也能收到十余个台,但高端选择性不好,遂从坛上重新购买了R40C1磁环换上。175股线勉勉强强绕下3组线圈,再试机效果果然改善很多,上述十几个电台信号均能清晰分割。调谐采用的旋钮手感尚好,但肯定赶不上大旋钮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矿机小巧玲珑,收台不少,不知收听电流有多少,想了解。

电流从五、六个微安到二十个微安之间,最大的是540KHZ中国之声和1458KHZ本地交通台,最小的是567KHZ天津相声台,657KHZ河南新闻台不是总能收到。

楼主:
感谢tnlby、bglwa、llllllxing、老虎哥01、安庆矿友、smchun的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精致,学习!耳塞好像是助听器上用的。

是助听器用的,舌簧式耳塞,很灵敏的,和3DQ也搭,听音乐还有嘭嘭声呢!

网友G:
做得挺漂亮的,楼主好手艺。
顺祝各位矿友国庆节快乐!

网友H:
收那么多台,真不错,还是R40C1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得挺漂亮的,楼主好手艺。
顺祝各位矿友国庆节快乐!

国庆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那么多台,真不错,还是R40C1好使。

谢谢99版主关注及加分鼓励。 前些日子楼顶烫防水施工,工人把我立的天线都放倒了,不知道施工结束给没给我恢复,感觉现在矿机效果较比之前差不少,原先矿机偶尔还可收到江苏、黑龙江、首尔和内蒙古电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精致,学习!耳塞好像是助听器上用的。

谢谢您的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虎版关注。 以往做机没注意到S极线圈多少的问题,本次装机过程中是tnlby雷老师指点,S极线 ...

非常好的玩机体验,顺祝国庆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玩机体验,顺祝国庆快乐!

国庆快乐!

网友I:
机器漂亮,大家国庆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器漂亮,大家国庆节快乐!

谢谢您的加分鼓励。节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把天线接口藏哪啦?

终于有坛友问这个问题啦,天地线接口在第17、18张图片里藏着呢,您先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会是表头下面那两个焊片吧

您猜对了,就是这两个焊片。面板上地方太小,找不到合适位置安装两个插座了或接线柱了,仔细琢么发现表头的两个固定螺丝可以利用一下,就成了这个模样。其实第17、18两张照片就是想清晰显示这两个接口。

楼主:
感谢1379的加分鼓励。

楼主:
感谢园丁的加分鼓励!十月一日晚9点又收到621KHZ黑龙江新闻广播了。

楼主:
感谢03版主加分及标题加亮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矿机,取得好的接收成绩情理之中。关于S级线圈问题,能详细介绍一下装机后在灵敏度与选择性上的表 ...

虎版好!今天早晨试听该机,尽管天线线圈和S极线圈都可以在矿机灵敏度和选择性取舍上有所帮助,但调节天线线圈选择抽头后需重新微微调节可变电容才能将频率重新调至最佳状态,而S极线圈不存在这种现象,这是两者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