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信箱登录遇阻,求帮助。

楼主(2018-09-30):
我的网易邮箱登录不了,总是显示账号格式不对不知道为什么。字母大小写都注意了就是显示错误。是网易信箱格式有了新规定还是其他问题一头雾水。请帮助,电脑是win7系统,账号格式是:××××××@163.com。浏览器是2345的,网页也是2345.几个邮箱都登录不了。谁能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电脑平台、浏览器软件与你一样,刚刚去登陆了一下网易邮箱,久不登陆忘记了密码重新用手机短信修改了密码就正常登陆了。

N年前网易给我免费1024M网盘,现在还是1G

网友:
我用的浏览器系统都与你的相同,邮箱经常用163信箱,还有不常用的126,QQ,微软的,雅虎等等,直到现在没有重新问题。你的可能是软件冲突,不常用的邮箱逐个卸载,最后彻底卸载163(卸载后搜索一下C盘}后重装163试试。

网友:
2345浏览器在很多网站登陆都有问题,不支持,换浏览器登陆试试。

网友:
一直用Outlook,没碰到网易有什么变化

楼主:
谢谢回复,仍然不行。说实话,电脑操作水平有限,另外又发现登录无线路由设置界面也进不去了,新换了搜狗浏览器也不行。用2345安全杀毒软件也没发现问题,求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仍然不行。说实话,电脑操作水平有限,另外又发现登录无线路由设置界面也进不去了,新换了搜狗浏 ...

你的输入错了,半角变成全角了,没发现字体都这么大嘛

网友A:
sdy25××××××@163.com
这样是不行的 ,字体的行间距这么大,这是全角的输入

需要sdy475348@163.com
这类半角的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y25××××××@163.com
这样是不行的 ,字体的行间距这么大,这是全角的输入

谢谢您的指导,的确是这个问题,现在行啦。几个邮箱都可登录,无线路由也进去了。再次谢谢您。

网友:
字体设置问题 全角半角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