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的平衡冲!!

楼主(2018-10-01):
抛开保护板平衡冲不说,隔一段时间把所有电池组并联充电是不是就也可以达到平衡的效果??假如单体3.7v,就并联所有电池组,用大功率4.2v充电器充满就可以了。缺点就是电池组多的话麻烦点。这样平衡有没有啥问题???

网友A:
理解正确,完全可以!

网友:
内阻容量不一致的电池并联充电没问题的

网友B:
不用平衡充,即使总的电压还未达到规定的指标,但是容量偏小的某节电池的端电压会超过允许的电压导致损坏,这不是过后改为并联充电能消除的隐患,所以平衡充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正确,完全可以!

版主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每个单体电池的容量和内阻一致(或非常接近),可以并联充电。
如果使用(放电)的时候也是并联的,那 ...

并联充电就不用考虑内阻了吧,这样也比垃圾平衡冲50ma的均衡电流要好得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平衡充,即使总的电压还未达到规定的指标,但是容量偏小的某节电池的端电压会超过允许的电压导致损坏, ...

买的保护板带有平衡功能,但是只有区区50ma。。怕用的时间长了均衡不了。。。12v55AH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 保护板就应该设计成充电时候并联充,放电时候混合链接的

这个应该是想多多了,就是可以实现那价格也不是我等屁民买得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不一致充放电电流就不均衡,就会有隐患。

内阻不一致,所以才并联充电,避免串联使用几次后电压不均衡啊。不并联强制均衡靠平衡板的50ma去平衡他感觉有点悬!!
我考虑的是手头没有专门测内阻、分容的工具,循环几次后拆开看个个电池组电压情况,差别较大的话就强制并联平衡一下。。

网友:
小容量电池可以并联充电。大容易的,充电电流太大了。

网友:
最近打算做一个13串的平衡充电!就是13个4.2V充电器给13串电芯独立充电!而且每个4.2v充电器都带充电指示(最好有电压、电流、容量显示),这样子会更直观睇到电芯状况!

网友:
要一个14脚2安的插头插座。而且放电保护还是不能少的。

网友:
并的一瞬间,如果电池不平衡会有较大电流

网友E:
我的超简化搞法:
1.电池组出入口串一个汽车保险丝。对充放电都有点保护作用,内阻很小,没影响。
2.搞一个总充电插口,用12V充3串锂电。(为啥不用12.6?3串裸电,若到12.6,稍微一致性差点,就有一颗会过充。所以留0.6V余量)(实测余量大约0.3-0.4V,这种情况和充满几乎一样了,不在乎一点点浮电)
3.搞3个单节电充电插口,4.2V。当电池电压在使用中差距逐渐增大后,就单独充电一次,然后一致性恢复。正常情况还是用总充电口。(现在的18650 4.2V电池,一致性极高,用很多个循环,都无几乎电压差别,很少用到分别单独充电)
4.如果喜欢,也可每次都分别单独充电,可以同时充,3个4.2V充电器一起接上充。(注意记得断开电源开关,即断开电池组负载)
5.过放保护:六颗黄色高亮LED。实测:熄灯电压1.6V,熄灯电流<5uA。也就是说,对于单颗锂电配两颗1.6V,于是低于3.2V就看不见光了。实际操作时,看见光弱,就可以收手了。回家烧鱼。

反正什么保护板,平衡板,从来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也不如并联充电效果好

哈哈!组装好的电池组难道拆开来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超简化搞法:
1.电池组出入口串一个汽车保险丝。对充放电都有点保护作用,内阻很小,没影响。
2.搞一 ...

保护板肯定不能少!还是你的简化1.2.5不能用!锂电池过充很危险!!!充坏,放坏电池是少,过充会爆炸!亲身经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留接口啊,有条件的就继电器切换,没条件的就留接口换个线就可以了

13串不是要12个继电器!先不说电动车电池盒能不能放下,算算12个继电器功耗也不少!不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串不是要12个继电器!先不说电动车电池盒能不能放下,算算12个继电器功耗也不少!不实际!

还有这继电器又要另加电源!还是单节电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口转换啊 不用继电器

你是说用接插件代替继电器?你的工作电流有多大?

网友:
不同品牌的不能一起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