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 谁有 LED灯可调光电源 电路图

楼主(2018-10-01):
请帮助  谁有  LED灯可调光电源  电路图  36w---50w
  谢谢啦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马宝上买过遥控无级调光的套件,好像是五六十瓦,当时没注意,到手了才明白是红外遥控的。

家里客厅用 ...

我想要 原理图。。电路图。LED灯可调电源  电路图 谢谢啦。。继续求

网友:
LED有可调电源吗??

楼主:
有。。公司有一堆 LED光可调电源。。坏了 是同一个毛病。我想捣鼓捣鼓

网友B:
如果没成本,动手吧。不动手什么也描述不清楚,不动手什么也弄不明白。。。张天星教授语录。

网友:
LED调光,估计是调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成本,动手吧。不动手什么也描述不清楚,不动手什么也弄不明白。。。张天星教授语录。

谢谢领导。比较复杂。改天上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公司有一堆 LED光可调电源。。坏了 是同一个毛病。我想捣鼓捣鼓

如果你是想修复这些个电源,可以找一下电源中用到的芯片的型号和应用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公司有一堆 LED光可调电源。。坏了 是同一个毛病。我想捣鼓捣鼓

原来要修电源。厂家产品的原理图一般是要不到的。
我以前做LED电源的,你这个是什么毛病?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想修复这些个电源,可以找一下电源中用到的芯片的型号和应用电路。

晚上好老师!是晶体管 分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要修电源。厂家产品的原理图一般是要不到的。
我以前做LED电源的,你这个是什么毛病?说来听听

晚上好老师!加上电源。发光二极管亮。没有电源输出。。一堆都是同一个情况。谢谢啦

网友:
分立元件?现在LED电源都有芯片。上图片看看

网友:
led调光有的是调节电流,有的是调脉宽,不知道还有其他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