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势验证不显示图怎么办?

楼主(2018-10-01):
台式电脑,新装WIN-7系统,上矿坛手势验证不显示图怎么办?
该台式电脑浏览本坛和其他网站的网页,使用办公软件,影音软件,电商等,和 win7自带的绘图功能均没有发现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手机上论坛,拉到底有电脑版,进入即可。

网友:
换个浏览器就好了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用qq上矿坛,非常快捷。

网友:
用的什么浏览器

网友:
我建议楼主检查防火墙设置、浏览器的插件。

网友:
你的浏览器不是IE吧,如果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用的浏览器是360的7.1版本就是这个样子,升级到8.1就没有问题了。老机器用8.1及以上的版本会运行很慢!

网友:
换个浏览器吧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了。
究竟什么原因我还是不明白,主板是技嘉07年的,安装光碟也还是原先的(大约有10年了),不知安装系统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不要用 ie 内核登录,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