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的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2018-10-01):
请教一下大家,管子只用了一边的引脚,另一边怎么处理呢,没见过厂机做参考。图中的两个管子应该是信号输入的,图纸上就只用了一边的管脚,另一边的三只脚不知道怎么处理的,直接悬空吗,?

楼主:

这个是猫王的原机图片

网友:
应该发在“电子管技术区”。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按理说悬空即可,有内置屏蔽的要接地。

网友:
这料用的,口水直流啊

网友:
接地或接使用的那一部分的阴极

网友A:
  不用的管脚,一般通常情况下,应该接地。悬空不好。

网友B:
海河老师:用6F2,或PCF200,三极管部分不想用,是不是把三极管的栅极阳极阴极都接地?影响寿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河老师:用6F2,或PCF200,三极管部分不想用,是不是把三极管的栅极阳极阴极都接地?影响寿命吗?

是的,不会影响,只是灯丝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管脚,一般通常情况下,应该接地。悬空不好。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