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用于防电源反接的疑惑?

楼主(2018-10-02):
看资料说由于二极管压降导致损耗所以一般都建议用mos来实现防反接功能!
疑问就来了,mos管内部都自带集成一个反向的二极管,这样一来又怎么实现电源的防反接呢?
电源反接后mos管的确会由于栅极的反压形成而无法开启导通但是其自身集成的那个反向二极管一样可以让反向电流流通啊。
既然如此又怎么防电源反接呢?
前辈指导下!感谢!国庆快乐!

网友A:
防反接应用D,S是互换使用,

未反接时,开始上电通过内置的二极管(DS间未导通)提供回路导通,这时源极电压=Vcc-Vd, 栅极电压=0, 栅-源能获得正确的极性并大于Vgs(th),从而场管导通,DS间呈现低阻低压降,这时候内置二极管就完成使命

反接时回路和场管都无法导通

原理图如下,具体栅极的偏压还要看电路和Vgs(th),以及Vgs击穿电压

我在收音机的电源上改造过,效果很好,用的低导通的场管,因电压低和选的场管Vgs击穿电压12v,我在栅极串个10k电阻就好,不用加分压或者稳压管保护栅极,导通压降非常小

网友:
好帖。解释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反接应用D,S是互换使用,

未反接时,开始上电通过内置的二极管(DS间未导通)提供回路导通,这时源极电 ...

前辈!
这里用于防反接的mos管用的是类似pnp三极管的那种mos管,常见的mos管都是类似npn三极管!
另一个问题是我的前期理解中mos管的漏源导通电流方向都是固定,居然第一次听说还能互换漏源反向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
这里用于防反接的mos管用的是类似pnp三极管的那种mos管,常见的mos管都是类似npn三极管!
另一 ...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并非是不能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并非是不能这样用!

感觉可控硅好像也有这样奇特的互换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这里用于防反接的mos管用的是类似pnp三极管的那种mos管,常见的mos管都是类似npn三极管!
另一 ...

恩,就是sot23那种,而且管脚排列和双极型的类似,

N mos也可以这么接,不过要接在负极端,N Mos导通电阻比P的小,P的大几十毫欧,低压的话还会更大,象AO3400(N)/AO3401(P)  GS导通电压低,大概1V左右, 这类管子还不少

网友:
2楼很标准的电路

网友:
原理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二楼高手!!!!!!!!!!!!!!!!!!!!!!!!!!!!!

网友:
二楼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二楼原理解释的很清楚!学习了!准备用坏锂电池的保护板内的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