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德生M-10电路图

楼主(2018-10-02):
请大家帮忙找一下德生M-10收音机电路图,小弟想仿制一台,谢谢老师们

网友:
只有一级中放,不知道哪来的高灵敏度。

网友:
仅仅一台科普级的收音机,连标准的两级中放都没有,‘高灵敏度’不知是在和什么机器相比,自封的吧?

网友:
一级中放而已,不知道高灵敏度从何而来。

楼主随便找一个标准的六管机,把功放换成集成电路的,效果都不会比这个差。

网友:
还是德生的2P3靠谱

网友:
从前说全机採用集成电路灵敏度如何高,现在又说全分立灵感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要完全仿制了,德生M-10只有一级中放又用的是二极管检波,收台少得可怜,声音又小,连偏置稳压都没有 ...

统调是个工作活,多级中放不利大量生产。

网友:
加个中放管,加个陶瓷滤波器,效果应该和标准线路不相上下。

网友:
德生M10比不上破冰者的P108,比较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级阻容耦合中放,除了要比一级中放多调整一个三极管的电流,其它和一级中放的收音机调整是完全相同的。 ...

谢谢您能给我个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