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各这是个收音头的名称及电路

楼主(2018-10-02):
求助各位各这是个收音头的名称及电路

网友A:
估计是大名鼎鼎的3T9, 您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大名鼎鼎的3T9, 您参考一下

从印刷电路板来看确实是3T9,3T9的双连是420就不好办了😇能用360吗?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印刷电路板来看确实是3T9,3T9的双连是420就不好办了😇能用360吗?多谢多谢 :handsha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rtype=2&page=1

这个贴子可能对您有用,于版给出了一个公式,您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5472&archive=1&extra=&ordertype=2&page=1 ...

谢谢已经是收藏那个帖子

网友:
确实是3T9的收音板。

网友:
3T9的可变电容是460p双连。很多上海产品电子管收音机都用这种型号,如上海160/161/163/144,飞乐251/261等,动片是15片。外形比普通360p双连大一圈。拆机件应该不少见。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内,460p双连可变电容曾经被作为优选标准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