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02):
                      有一充电器输出电压正常,不冲电,指示灯不变,更换SDC358集成电路故障不变。请师傅们介绍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电压正常、不充电,指示灯不变”是什么意思?
电压正常(例如48V充电器输出54.5V)就应该能充电,至于指示灯不变是另一个故障。如果输出电压能达到要求,可以瞬间碰一下两电极看看有无明显的火花,如果有、只是不变灯,应该检查那只0.1Ω电阻,这只电阻是电流检测电阻,当电流小于500mA后电阻上的电压低于设定值、比较器翻转停止充电(指示灯变绿)。如果以上检查全部正常、应该考虑电池老化等因素。如果电压正常、两极相碰没有较大火花可以更换输出端串联的整流(肖特基)二极管试试。

网友:
故障说的太简单,没人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不充电,指示灯不变”是什么意思?
电压正常(例如48V充电器输出54.5V)就应该能充电,至于指 ...

                  谢谢师傅指导,电压不倒54,5V。是51V左右,我还以为正常。没敢短路测试,怕烧坏充电器保险,接了一把75W电烙铁,下一步该查那一部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指导,电压不倒54,5V。是51V左右,我还以为正常。没敢短路测试,怕烧坏充电器 ...

其实我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只是修过一些。但大多都是开关电源部分损坏的,电流检测部分损坏的我一般不修。由于我们没有完善的检测手段、无法保证三段充电过程的准确,弄不好会损坏蓄电池、那就得不偿失了。
瞬间碰一下输出端没关系、不会损坏的,如果能取一段30Ω左右电炉丝做负载当然更好。
单说提高输出电压,应该在与817光电耦合相连接的电阻上调整,可以用指针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当做“电阻箱”使用(例如MF47表,每伏20KΩ),并联在某个电阻上,观察输出电压的变化,输出电压变小了、加大该电阻,变大了则减小该电阻......
当然,这是一种被动的调整电压手段,还是应该找到电压为什么降低了的根本原因解决掉为好。

网友:
是不是次级滤波电容引起输出电压低不充电

网友(2019-10-16):
很可能是输出端回路电流检测电阻(阻值一般为0.几欧姆)电阻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