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下楼道内的声控灯,顺便把图绘下来了。

楼主(2018-10-02):
楼道内的灯泡坏了,晚上回家掏钥匙看不见钥匙孔。实在忍不住了就自己找个40W白炽灯泡换上,结果只闪一下继续亮。连夜把声控灯的控制盒拆下来。顺便画了张图,这个电路虽然简单但是很可靠,一个15W灯泡在楼道内已经稳定的工作了8年。电桥测量C1、C2、C3全部失效。为了延长灯泡的寿命换了个LED灯上去(关键是手里也没15W的灯泡)。改变C2可以改变灯每次亮起的时间,为了防止LED灯珠过热C2由原22uF换成10uF。只让它亮20几秒。

补充内容 (2018-10-2 23:55):
图错了,输入回路应该串一经过修改电路的LED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一通电就要炸了,因为可控硅短路了两极,输入回路应该串入被控灯泡

感谢!图有错误!
这里更正一下图纸,事情太多给搞忘记了。改天画改LED灯的图。今天有点儿晚了。楼道里我一共改了俩灯工作的十分正常,亮度也不错。
这个方案确实可以做到成本低,性能可靠(15W的一个普通灯泡能用8年很难得)!组装也毫不费力!

楼主:
补充一下

网友:
灯没画出来

楼主:
LED灯小改了下,要不这个电路驱动不了。

网友:
改成感应控制,安静方便,还兼做防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15W灯泡也是后面线路的工作通路,换LED后电流不够后面还能工作吗?原来灯泡是阻性负载,LED里不是阻容 ...

我那个是恒流的,电路我改了一下,装楼道里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已经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过了线路还行,要是把原来的灯泡直接换成LED灯泡,想正常工作就难了,帖子里只字未提改了线路

是第一个图的那个,不是第二个图。。声控电路我就改了下延时,本来想在声控电路上动手,嫌麻烦!我就把LED里的恒流源改了一下。可以完美驱动。
不好意思,本来想着把改灯泡的事情说一下,思想走私了一下又给忘了。十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用灯泡的图应该是这样的

用LED灯泡应该改成这样了吧~

这个灯泡的位置才正确呢

网友:
这个连个4096都不需要了啊,以前的感应灯还得有个4096呢。

网友:
啊设计的不错!

网友:
心细让小物件再生。

网友:
三维图画得不错。

网友:
楼主这细心让人佩服

网友:
还画图了, 是想量产一批吗

网友C:
楼主的LED灯泡可以用不代表任何LED灯泡都可以用。这种简单声光控制电路一般是不能直接驱动LED、节能灯的,表现的灯光一直微闪、命短。
与灯泡并联一个400V0.1μ电容就解决。

网友: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LED灯泡可以用不代表任何LED灯泡都可以用。这种简单声光控制电路一般是不能直接驱动LED、节能灯的, ...

那电容我直接加在电路板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容我直接加在电路板上了

加在电路板上?你的开关是三根线接线的吗?如果是同普通开关一样只是两根线与灯泡串联在220V电路上,加在电路板上是没有用的,只会让开关不工作。
我加的小电容作用是给开关提供待机电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