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标准库有没有双联,四联可变电容呢?

楼主(2018-10-02):
请教,AD标准库有没有双联,四联可变电容呢?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是不是要自己做元件库啊?

网友:
没有吧  整理过好长时间,没有看到

网友:
ad这么高大尚,标准库那会有双联。。。就算protel99也没有。。

网友:
自己做的有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有尝试做过,但在自动布线的时候总是有点问题,又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尝试做过,但在自动布线的时候总是有点问题,又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自动布线一般只负责摆放元件,连接线是需要再做手工调整的。

网友B:
443的我没有用过,你可以自己找个pdf参数表核对一下,其他的202,223尺寸没有问题,你将pcb元件生成库就可以导入自己的库里面

网友:
这个得自己做库,你想谁会用它设计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3的我没有用过,你可以自己找个pdf参数表核对一下,其他的202,223尺寸没有问题,你将pcb元件生成库就可以 ...

其实我是在通过原理图,自动生成布线图这个环节没搞定,因为双联在原理图是分别画成两个元件,在关联封装的时候自动布线,线路不按原理图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在通过原理图,自动生成布线图这个环节没搞定,因为双联在原理图是分别画成两个元件,在关联封装 ...

原理图的元件可以拆分为多个部件,每个部件指向相同的PCB库封装就可以了,你对AD不熟悉而已

网友B:
收音机这么简单的线路也要自动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这么简单的线路也要自动布线?

我懒啊,不想动脑子去想怎么布线。手指一点,布线完成了,这不是很爽吗。

网友:
元件库  封装库一般都系自已做,自已做的库才合适自巳才好用。

网友:
这个没有的,还有那个线绕可调电阻,那个带开关的圆的可调电阻都没有,我也不会画,求这封装很久了

网友:
AD新版的库一般都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为主,都是SMT的元件,像双联肯定没有

网友:
自己画一个吧,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8楼枫丹白露老兄提供的很不错们非常感谢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B:
443的我没有用过,你可以自己找个pdf参数表核对一下,其他的202,223尺寸没有问题,你将pcb元件生成库就可以 ...

老师好!!CBM223双联电容您那里有没有3D封装,AD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