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彩电问题

楼主(2018-10-03):
淘了一台老式夏普14寸彩电,接信号没有彩色了,但是屏幕显示的频道号是彩色的。不知是机子内部问题还是电视机制式问题,怎么转换也不好!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不会操控,怎么按键也是不行啊。

如果按出所需调整项按音量键无法改变数据,可考虑按键是否损坏(常见)。

网友:
视频通道有故障,一般电容 电感变值

网友:
先检查色彩系统是否设置在PAL制式下。

网友A:
把输入信号改PAL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音量、频道等文字符号等彩色显示,是机内控制电路生成再给显像管显示的;而图像色彩是将自外部信号,经内部图像通道放大处理,并由色度分离电路分离出来给显像管显示的。
根据楼主图片来看,图像通道的灰度还原还是很好的,就是图像色度信号没有了,而机内文字符号色度正常。所以,估计是图像色度分离电路发生故障,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一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楼主可以看看色度(色饱和)电位计,是否打在最低位置? 若调节这个电位计不能显示色彩,估计就是内部色度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信号改PAL的,应该可以吧

谢谢,这是正解。关键是有的东西我不会。看看吧。感谢

网友:
这个肯定是制式设置的问题,同楼上几位大师说的,设为PAL

网友:
色饱和色关至最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正解。关键是有的东西我不会。看看吧。感谢

颜色项数据是否被调至最低?
按MODE键出现的是什么界面?

网友B:
接口部分拍个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部分拍个照片

关键是我不会操控,怎么按键也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