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改直流降压

楼主(2018-10-03):
比如这张图纸 输入直流(太阳能电池板)30-40v输出12v的话应该改哪里 请坛里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现在12v充电器很好买到了,不建议这样改装。一般来讲,电压向下一个等级是可以的,跨2个等级就难些了。两个等级改动太多,最好重新绕线圈,强改也不是不可以,实在是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饮水机电路怎么会输入3,40伏?

我打算用到太阳能电池板上 太阳能电池板输出有40v 用来给电池充电 当锂电池充满后控制器输出20多伏 已经烧了两个网络摄像头 把我心疼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12v充电器很好买到了,不建议这样改装。一般来讲,电压向下一个等级是可以的,跨2个等级就难些了。两个 ...

谢谢回复 我打算用到太阳能上

网友:
找一个48V/12V电动车模块更好.

网友:
电动车降压模块,十来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打算用到太阳能上

没细看就回复了,不好意思。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想稳定12V还是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打算用到太阳能上

我觉得您的方案选错了,这里应该选太阳能光伏发电控制器,而不是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要做到0-40V输入12V输出,不是找个电源简单改改就行的,这等于重新设计一个电源。即使做成了也只是简单的恒压充电,没有电池管理功能。
您用一个12V或12V\24V自适应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控制器比较合适,控制器有三个端口,一个接光伏板,零至几十伏都可以。一个端口接电池,12V或24自适应。最后一个接负载。
用了这玩意,您就不用担心光伏板电压高低了,有光照就充电和对外输出。光照不足或无光照时转为电池对外输出。自带电池充放电管理,三段式充电、充满自停,还有过放电保护,周期电池养护等功能。无论有无光照,输出都为恒定的12或24V。这应该能满足您要求吧?

市售的这种控制器工作方式有PWM和MPPT,价格几十元至几百元。大多适用铅酸电池,适用锂电的应该也有,您自己到某宝找找。有现成的方案,不用自己折腾。

网友:
请帮助。。。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公司有一堆 LED光可调电源。是同一个毛病。我想捣鼓捣鼓。找不到有关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您的方案选错了,这里应该选太阳能光伏发电控制器,而不是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要做到0-40V输入1 ...

感谢您的回复 呵呵 锂电池有保护电路 充满就停了 随之太阳能控制器就等于悬空了 从电压升高来看估计是这样的 电压高达28v多 可怜的网络摄像机就这样烧了 明天量一下控制器的输出端电压怎么样 估计也不会低 铅酸的话没有保护电路最高到14.4v 至少不至于烧东西 明天再并一块12v铅酸试试 之所以大算用上面的电路 一是我有好多这样的板子 二是这种板子可以做到电压、电流可调 所以才请教高手 以前看到过有高手经过简单的修改可变成直流降压电路 可惜忘了在哪看到的 搜了两天也没找到 才在这里求救 呵呵 总之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8.40116009XyOxJA&id=565287166249&cm_id=1401053355 ...

今天就是接了一个这玩意 先对付着 以后有新方法再说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呵呵 锂电池有保护电路 充满就停了 随之太阳能控制器就等于悬空了 从电压升高来看估计是这 ...

我的问题可能和你的一样,太阳电池给锂电充电,供收音机,锂电充满了电压就上去了,收音机工作就不正常了。
我准备从锂电保护板着手,锂电保护板内电芯负极和输出负极间接有串联的二只MOS管,靠近电芯负极的是放电保护用,靠近输出负极的充电保护用,是否可以从二个MOS相连的漏极引出一条线来接负载?电充足了,充电保护管关断了,太阳能电池就和负载隔离了。我想那些充放电二个口的就是这样做的吧。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不如直接从电池2头引出2根线给收音机简单,音质或灵敏度有变化了就给电池充电,平时不管有没有电, ...

我的太阳能电池比较小,如果接连阴天,充电少,用你的办法,还要人工干预,否则电池就过放了。电池带来的保护板有双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实在想用图上的板子,就改一下红圈里的起动电阻阻值试试,因为这电源是AC220V输入,整流出来的DC ...

才看到 非常感谢 随后试试

网友:
直接接个12V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