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6N7电路

楼主(2018-10-03):
称休息时间,做了一次6N7乙类推挽实验,效果刚刚的!呵呵。
期间进行的很是不顺,先是输出牛一侧开路,跟着是电源滤波没接好,然后居然失真很大,反复调整无果,搞得差点放弃,最后才发现是我用的管座接触不良造成的。
前级6J1标准接法+6N7推动+晶体管放大器牛推+6N7推挽输出,6N7推动级电流5mA,推挽级电流30mA。

网友A:
发个电路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电路图上来看看!

6N7标准推荐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6N7标准推荐电路。

推动牛是自制的吗?推动牛次级的直流电阻是多少啊?

网友B:
晶体管放大器 牛是个什么东东?请介绍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动牛是自制的吗?推动牛次级的直流电阻是多少啊?

约700欧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放大器 牛是个什么东东?请介绍介绍。

就是这个。
本坛有卖的,价格还行。

网友C:
这个牛牛不行的。高频超不过10k!
应该用那个耦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牛不行的。高频超不过10k!
应该用那个耦合牛!

这个我还真没测试过,等下我上示波器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牛不行的。高频超不过10k!
应该用那个耦合牛!

还真是的,高频到3K就开始衰减,到10K基本没输出了。
另一种还不错,全屏带基本无大的衰减,高频能到30K都很好。

网友:
那个牛用起来比较凑合啦,还是设计一下制作专用的推动牛,这个要求可高,既要特性好还得过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约700欧左右吧。

700欧是不行,电阻值高了!单就推动牛次级直流电阻一项指标来说,它需在100欧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欧是不行,电阻值高了!单就推动牛次级直流电阻一项指标来说,它需在100欧一下才行!

临时实验用的,下次专门绕个。

网友D:
支持玩6N7P,这么好玩的管子,不能冷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欧是不行,电阻值高了!单就推动牛次级直流电阻一项指标来说,它需在100欧一下才行!

用另一种牛,我粗略测试了一下,非常好,现在换好后确实好太多,可以不加负反馈无明显失真,输出功率也要比原来的大出不少。
一次侧电感量42H,二次侧直流电阻86欧姆,频响从20H~20KH(5V输入)波形无衰减无失真。
现在上测试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玩6N7P,这么好玩的管子,不能冷落掉。

还有更好玩的管子,兄台也考虑考虑,我准备看看6J23如何,呵呵,就是折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更好玩的管子,兄台也考虑考虑,我准备看看6J23如何,呵呵,就是折腾。

这管子好冷门,除了BT3扫频仪上有用一个外没有见过还有哪有了 ,结构也很奇怪,双屏束射四极管,别的电极全部是一套,就屏极是两个分开的

网友D:
这管子,俩屏极功耗加起来要是5W的话,我就考虑设计个小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管子好冷门,除了BT3扫频仪上有用一个外没有见过还有哪有了 ,结构也很奇怪,双屏束射四极管,别的 ...

是的,屏耗大,跨导高,曲线也不错,很有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管子,俩屏极功耗加起来要是5W的话,我就考虑设计个小功放。

没有那么大的屏耗,和6J9差不多吧,不过比6J9跨导更高,这个做的小功放,我做过,没啥特点,不如6T1做的功放好玩,不过做推动管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屏耗大,跨导高,曲线也不错,很有玩头。

主要是没有接三的曲线,要是有的话做耳放或者推动应该很不错

另外就是6J32因为少见,价格不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没有接三的曲线,要是有的话做耳放或者推动应该很不错

另外就是6J32因为少见,价格不算便宜

其实用标准接法也不错呀,不必要三极管接法吧。

网友F:
图上这个电路用的是JF12的输入合金牛,变比合适,但是初级不能过直流,而且二次绕组的直流电阻太大,效果不会好。
我也很喜欢玩牛推,有机会多多交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另一种牛,我粗略测试了一下,非常好,现在换好后确实好太多,可以不加负反馈无明显失真,输出功率也要 ...

这种小牛很好,只是变比6:1让人抓狂,用在6N7P推挽声音很好,只是推不满,输出达不到10瓦。JF12晶体管放大器还有一种1:1的合金耦合牛,好像是硅管的机器用的,记不清楚了,绕组直流电阻不到500欧,可以推满,只是最大输出时失真要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本坛有卖的,价格还行。

谢谢,我手里还有不少准备出售呢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推挽输出变压器可以用晶体管放大器的电源变压器直接替代,我用这个变压器直接替代单端输出变压器,做过EL95单端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上这个电路用的是JF12的输入合金牛,变比合适,但是初级不能过直流,而且二次绕组的直流电 ...

6N7这个初级直流电流不大,我这只有几个mA,如何想加大过直流能力,可以考虑铁芯顺插垫纸,只是不知道是否好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小牛很好,只是变比6:1让人抓狂,用在6N7P推挽声音很好,只是推不满,输出达不到10瓦。JF12晶体管放 ...

是的,这个6:1有些麻烦,要是2:1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推挽输出变压器可以用晶体管放大器的电源变压器直接替代,我用这个变压器直接替代单端输出变压 ...

哪你铁芯要重新顺插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你铁芯要重新顺插了吧。

考虑到是小功率就没拆铁芯,原封没动直接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考虑到是小功率就没拆铁芯,原封没动直接用的

把你准备要出手的牛上图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你准备要出手的牛上图 看看?

网友H:
能用在 6n7p推挽机器上的有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能用在 6n7p推挽机器上的有吗?

和帖子上的用的牛是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和帖子上的用的牛是一样的

带外壳的一对几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和帖子上的用的牛是一样的

用于6P3P的输入牛牛,你试过吗?最合适那种管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带外壳的一对几米?

50元一对不包邮

网友H:
可以直接用吗?
需要自己再改造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可以直接用吗?
需要自己再改造吗?

我没用过。看过很多帖子不用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没用过。看过很多帖子不用改造

那它的阻抗比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