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式钻石站立式风扇电机接线询问及故障线圈维修

楼主(2018-10-03):
家有老式钻石站立式风扇,电机好像故障(一档线圈好像烧了),放置一两年了,国庆放假有空,刚好看到,现在想问大家接线和故障线圈如果烧了,可以短掉那段线路,直接接二档线圈什么的吗?
为7线电机,其中红蓝以前不用接线,留空。7个线按电机接线顺序为:红,绿(老化不太明显的绿),白,黑,灰,蓝,棕。现在请教接线顺序,哪个接地,哪个接一档,哪个接二档,哪个解三档,还有电容解哪个?一档线圈坏了,可以用二档接头接吗??

补充内容 (2018-10-3 22:53):
按观察到线圈顺序:1红2绿3白4黑5灰6蓝7棕,测得12:8k,14:9k,15:10.5k,16:14k,17:12k,24:9k~12k,25:13k,26:15k,27:16k,45:19k,46:18k,47:18k,56:19k,57:19k,67:20k,与3接的都无限大

整个电机

整个电机

电机接线顺序

电机接线顺序

7线电机,7个接线,红蓝好像以前也不用接的

7线电机,7个接线,红蓝好像以前也不用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按颜色分的,先要找到电机主线圈,和主线圈并联的是启动线圈,电容串联启动线圈,和主线圈串联的就 ...

问题是拆不出来。

网友B:
数字表测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感吧,测电感也可以测出来

已测阻值,具体已修改贴,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测阻值

已测阻值,具体已修改贴,看一下帖。

网友C:
1挡、2挡接头断了,线圈烧两只,电容坏,轴承坏,散热扇叶坏、轴承胶圈都坏了,
修到残废,也恢复了3个档,
不在现场看不清楚,难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挡、2挡接头断了,线圈烧两只,电容坏,轴承坏,散热扇叶坏、轴承胶圈都坏了,
修到残废,也恢复了3个档 ...

???接头都没断,电容外置的,没坏在用,轴承没问题,你这个哪里看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头都没断,电容外置的,没坏在用,轴承没问题,你这个哪里看坏的???

我说我的修到残废,

你的估计是:
绿:电容,零线,
白:3挡,
黑:2档,
灰:1挡,
棕:电容,
不在现场看不清楚,只能是猜,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可以试3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我的修到残废,

你的估计是:

我估计一档线圈断了,估计难修了,已经装回。有空再修了

网友D:
白线是公共接点?检查电机线圈至白线的接点,如果接点没问题,这个电机基本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电机线圈至白线的接点,如果接点没问题,这个电机基本废了。

没问题,白色到其他线电阻全为无限大,不知是不是公共,先找资料看看有没有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白色到其他线电阻全为无限大,不知是不是公共,先找资料看看有没有吧

我说的是电机线圈引至白线的接点(有否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电机线圈引至白线的接点(有否霉断)。

没有,也怕线圈断了

网友E:
看到电机做的很讲究,有修好的价值。
应该把机器拆开,清查接线焊点,找到故障点,洗去断路好处理,应该能找到断线点接好即可。
如果有线圈短路,可以看到烧焦痕迹,处理就麻烦些,可以拆换短路部分,局部短路线圈实在换不了可以全部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多年不修电机了,看看大家发言

谢谢支持,现在没时间搞,又收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电机做的很讲究,有修好的价值。
应该把机器拆开,清查接线焊点,找到故障点,洗去断路好处理,应该能 ...

谢谢支持,现在没时间搞,又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