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莲花端子如何清洁

楼主(2018-10-03):
二手功放的莲花端子没有保护好,很脏!请教各位高手应该如何清洗?那种效果好又不伤端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酒精就可以啊,一般都可以清洁了

轻薄的机油!棉球蘸着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就可以啊,一般都可以清洁了

不知道W40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B:
过去很多老功放的RCA还有喇叭端子都是铁的,你可以试试,不行干脆换掉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很多老功放的RCA还有喇叭端子都是铁的,你可以试试,不行干脆换掉为好

端子比较多,也还未有锈迹,不用换尽量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只是看到有些二手机的端子搞得很干净,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端子比较多,也还未有锈迹,不用换尽量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只是看到有些二手机的端子搞得很干净,不知道是 ...

我一般就是拿钢丝球轻轻擦拭,把表面的氧化层擦掉就行了,不过这个方法对镀光层有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就是拿钢丝球轻轻擦拭,把表面的氧化层擦掉就行了,不过这个方法对镀光层有损伤

是的,我试过用砂纸轻擦也是有损伤,不太可行!

楼主:
期待更好的方法!

网友:
金属除锈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子比较多,也还未有锈迹,不用换尽量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只是看到有些二手机的端子搞得很干净,不知道是 ...

端子很干净说明端子上一直插有插头,有插头保护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期待更好的方法!

用布沾清洁膏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布沾清洁膏擦

什么样的清洁膏?牙膏可以代替吗?

网友:
缝纫机油滴在棉布条上,用力擦。

网友:
洗碗用的尼龙百洁布+轻质机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清洁膏?牙膏可以代替吗?

这个清洁膏不错,擦金属、塑料、玻璃、磁砖都行,特别是镀银、镀铬表面擦得和新的一样。

以下是购买网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4-8f08-11aa878fc9b3

网友:
这个清洁膏还有很强的去污能力,塑料的收音机壳可以擦得很干净;有油腻的地方也可以擦掉,只不过要多用一点清洁膏。

网友:
生锈就换了吧,有的不严重的可以擦出来,太严重的没必要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更好的方法!

更好的方法就是换新。

网友(2018-12-06):
能简单清洁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