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识:平衡输入转非平衡电路

楼主(2018-10-04):
一台粤产专业功放一路无声,经查卡侬输入板有问题,该板用了四片5532,线路为平衡输入转非平衡。正负电源
请坛友说一下平衡转非平衡电路,再又该如何检修和测量。谢谢,节日愉快

网友:
平衡输入由5532转非平衡,检修和测量5532是否损坏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也就是测量各脚电压与另一路对比,是这样吗,

网友A:
无声还好弄,碰到直流耦合功放失真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声还好弄,碰到直流耦合功放失真就麻烦了

平衡转非平衡的线路并不轻松,相互牵连,现在厂家不提供图纸,也不出售输入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衡转非平衡的线路并不轻松,相互牵连,现在厂家不提供图纸,也不出售输入板。

这是我设计与制作的平衡转非平衡的一个电路图,输入信号是汽车cd功放的平衡输出,转成非平衡信号供普通功放进行功率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设计与制作的平衡转非平衡的一个电路图,输入信号是汽车cd功放的平衡输出,转成非平衡信号供普通功 ...

以上电路图是4通道,正常2通道就行了

网友:
早些年平衡转换用的是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