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收音机ICF-SW7600G

楼主(2018-10-04):
最近买了一台索尼SW7600G收音机,其实是想买7600GR的,奈何二手的GR也不便宜,看网上的说G和GR差别不大,遂510大洋购入,这机器有年头了,卖家保护的还可以,7600G分两个波段,调幅与调频,调幅是二次变频电路,这机器有同步检波功能,不过,短波里没几个信号了,我也没用过这个功能,身边有德生收音机PL350,就拿它来和7600G做个比试吧。
1,7600G的各波段底噪很低,这是索尼机器的优点。各波段灵敏度、选择性俱佳。
2,7600G用了独立立体声解码芯片:LA3335,立体声效果不错。
3,FM波段中频频带较宽,例如我在收听90.0mhz时,调到89.8也可以收听,虽然7600G没有用独立的高频芯片,其FM效果还是不错的,略次于德生的PL350。
4、机器只有5个大个镙丝固定前后面板,真是节省材料,德生的350至少有15个左右的镙丝。索尼的机器喜欢用卡口固定电路板,这是德生要学习的地方。
5、7600G用了5个芯片,以及大量的三极管、场效应管在电路板背面,我大概数了一下有46个左右。
写这个帖子不是为了夸索尼的机器,就是如实描写自己喜欢的机器,下面的闲鱼卖家对它的描述,比我的更详细。。。。。。

索尼SW7600g全波段收音机,成色新,不上油,不打蜡。
索尼日本原装全波段立体声收音机 Sony ICF-SW7600G 成色美好,性能优良,原装天线笔直、顺滑,如新的一般,电池仓新净无锈。
   这个7600G是索尼公司在日本工厂生产,装配质量非常的好,这个收音机有点类似于老型号sw7600,面板是非常深的碳黑色,按钮是黑色的。键盘设计的非常好,圆形按钮的布置被很好地考虑,非常适合于人的手指,另外按钮的触感做得不错:当按钮按下时,你能感觉得到并能听到“滴答”一声,这样您可以确信您的操作已经完成,可以按下一个按钮了开关的。开关的质量非常好,并且在上面有一个激情的突起,如果你想切换开关到某一个位置,您不需要用眼睛看就能操作它,我猜想这个收音机专门考虑了视力不好的人士的使用。
    显示和控制
显示屏是一个基本的液晶屏,可以读出1Khz的分辨率,有一块地方是显示AM/FM和kHz/MHz,正在使用的预置频道(10个FM,10个AM,还有两个定时器也可以存储频率),低电压警告、60分钟睡眠关机、两个定时开机预置和键盘锁定。这些都与面板的按钮功能一一对应。当电源关闭后,在显示频率的位置将显示24小时制的时钟。在液晶屏的上部,还有两个发光二极管,红色的是调谐指示,而绿色的点亮时,表示同步检波已经锁定频率。在侧面板上有音量控制,音调控制(新闻/音乐),AM模式(普通,同步检波或SSB模式),LSB/USB和SSB微调(在同步检波和SSB模式下有效),还有一个远近程开关。同步检波对所有的AM讯号起作用,包括中波频率,所以对中波的远程接收爱好者或许很有用。外接天线插 入后将自动断开内部的铁氧体磁棒天线,所以外接天线对中波也同样有效。输出包括外接天线,线路输出,头戴耳机输出(FM立体声),还有一个插孔是连接6V的电源适配器。后面有一个可反出的立架及一个基本的UTC时区图,一个可装入4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一支8节的拉杆天线,一个步进选择开关(9khz/10khz)在电池盒里面。

  调谐
7600G的调频覆盖频率从76 to 108 MHz(使用耳机可收听立体声),调幅(AM,MW,SW)波段连续覆盖150 to 29999 kHz。调谐方法有四种:预置调谐、频率直选、手动调谐和自动扫描。缺省模式是预置调谐。有一点烦恼的是:当使用键盘,你必须首先记得按直选键,再输入您所要输入的频率,再按下确认键。否则收音机会认为您想用预置调谐模式,直接调谐至您按下最后一个数字的预置频率。这个收音机有4个调谐按钮,象sw-100一样呈弧线分布。靠里面的按钮按1Khz步进,而靠外面的按钮则按5Khz步进,当靠外面的按钮被按住超过2秒种,收音机即开始按5kHz 的步进自动扫描,扫描的频率范围取决于您的初始频率,假如您在6000kHz的时候开始扫描,这个收音机会在49米波段内(5900kHz-6250kHz)循环扫描,当检测到讯号时停1.5秒种(其实并不够长),当停止键或其他调谐键按下时,即停止扫描,所以必须手脚要快,否则就要按回去寻找那个过头的电台。如要切换至上一个或下一个波段,可在按住靠外的调谐键的时候按停止键。
    调谐指示灯能指示信号的存在。只有在非常严重的时候指示灯才会闪烁,其他时候则全亮。这个问题在使用FM的时候表现的尤为明显,如接收一个91.50Mhz的电台,在91.30-91.70的范围内指示灯都点亮。幸运的是:键盘输入和自动扫描在短波段工作得很精确,而且也很容易用耳朵分辨是否调谐准确。我认为这是7600G上最严重的缺点,但是我也发现没有这个功能我照样用得很好。
    同步检波
同步检波功能是7600G区别于其他相近价位收音机的一个关键特征。Sony的同步检波工作正常,而且工作得相当不错,很明显地改善了失真与讯号衰落,但一些讯号很弱的电台则不能被同步检波电路锁定,当同步检波动作时,您可以切换USB/LSB开关来找出最好的讯号,以1kHz的步进调谐,或者使用微调(1.5kHz)。假如收到的讯号足够的强,但是受到临近电台的干扰,仔细调整这些设置可以有效减轻这种情况。
    另人惊讶的是:即使像BBC这样的强电台,同步检波电路也有助于衰落与失真的改善(注意不是完全消除),而一些讯号则改善的少一些。但我还没有发现没有同步检波听起来会更好一些的情况发生。这个电路非常稳定,只有很偶然几次,电路中断并又恢复。有一次发生在收听哈瓦那电台,一个非常强的电台,我猜想是广播电台的原因,而不是我的接收机的原因。当同步检波失步的时候,听起来很吵,但一旦恢复,讯号又变得清楚,安静,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大声,没有干扰。现在在所有时候我都将同步检波开启。总体而言,同步检波很有用,是我购买7600G的一个主要理由。
    音频质量
77mm的扬声器和400mW(THD10%)的功率放大器提供了很好的音质,高频相当好,非常适合于语音广播,从耳机中获得声音非常好,所以我经常用耳机输出或线路输出到立体声放大器上收听,通过这样的方法,我听到了短波收音机的最好的声音。
    灵敏度
我不能给出这个收音机具体的灵敏度指标,但是我非常满意它已能满足我的要求。我的天线是一支35英尺长的垂直电线,一头栓在门前附近的橡胶树上,看起来并不文雅。我能收到新西兰广播电台,在这里的讯号很微弱,我也能听的很清楚。所有的强讯号的国际广播电台都能听的很清楚,无论是开启或关闭同步检波音质都不错。SSB和CW工作的非常好,但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所以我并不对这些讯号的接收投入太多的关注。
在晚上,当自动扫描的时候,我发现把远近程开关切至近程非常有用,因为如将接收灵敏度提高,几乎每隔5kHz收音机都会自停,尽管很多讯号几乎没有收听价值。而在白天,可将灵敏度开关切至DX比较合适。
    结论:
总体来说,我认为7600G是一只设计和装配都非常优秀的收音机,功能不多但质量很好。我非常惊讶于该机很多地方采用了sony高价格SW-100和SW-55的设计,与其它机器放在一起比较也常常能够胜出。

楼主(2018-12-17):
论坛里有没有人用过这机器,说说使用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有没有人用过这机器,说说使用效果怎样?

看你想知道哪方面了 总体很好

网友:
索尼SW7600G收音机,声音比较柔和,这个机器是国产收音性能指标的参考机。

网友A(2019-07-25):
比较关心中波性能,与S-2000相比,灵敏度、选择性、低噪,哪个更好些?

网友B:
PL350调频很弱的哦!

网友:
我有一台,是九几年买的。
优点,楼主都说了,缺点是:1.显示屏太暗,夜里看不清;2.耗电高,待机时大约1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心中波性能,与S-2000相比,灵敏度、选择性、低噪,哪个更好些?

没有S2000,现在的机器,把玩的意义大于收听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350调频很弱的哦!

德生350各方面还行,电路和550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350调频很弱的哦!

调频,PL 350和9700超级短波王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德生350各方面还行,电路和550一样的。

350调频要被550甩几条街

网友:
7600g 非常详细的评价和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调频要被550甩几条街

350的FM效果也不差,和550,1103的高频电路差不多。

网友B:
那估计是我的两台350都不在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我的两台350都不在状态吧。

您有两台350?我感觉车机比德生、索尼的机器更牛。。。特别是FM波段。

网友(2021-11-18):
刚刚玩了7600G,感觉中波确实不错,单边带比1103明显的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