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608B,半个世纪过去了。

楼主(2018-10-04):
老爸的机子,当年没有电视的年代家里就听着这个吃饭的,满满的童年回忆。闲置多年后拿出来看看,发现不响了,好想动手修修。本人天生对电子有爱好,可是没从事相关行业,技术有限,决定常驻矿坛学习了,请众大佬多关照哈 。

楼主:
首先从哪开始呢?

网友A:
电池座→开关→测总电流→碰触音量电位器发声判低放正常→扬声器有否霉线。低放正常,从检波级向中放→高放及本振→天线。
年代久远的电解电容一般都干凅失效了,锗管锈断腿、中周和本振霉断线圈等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座→开关→测总电流→碰触音量电位器发声判低放正常→扬声器有否霉线。低放正常,从检波级向中放→高放 ...

谢谢指导!不知用现在的晶体管换老的晶体管可行不?

网友B:
一上来就换管不可取,这种老机除了生锈断脚,坏管的可能还是蛮小的。先从电源、喇叭开始吧,然后逐级往前推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旧如旧,尽量保持原样

旧件难找,不太会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上来就换管不可取,这种老机除了生锈断脚,坏管的可能还是蛮小的。先从电源、喇叭开始吧,然后逐级往前推 ...

好的。可以这样实施。

网友D:
机子保存的很好,是一种念想,一定好好保存!修响也不难,慢慢来,先检查电源线,波段开关,先有声音就好办。

网友E:
先别着急修理,不懂原理的情况下,只有越修越糟糕。现在的晶体管不能直接换的。
建议先拿别的收音机修理着玩,有了一定水平后再来修理这个,否则你要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子保存的很好,是一种念想,一定好好保存!修响也不难,慢慢来,先检查电源线,波段开关,先有声音就好办 ...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别着急修理,不懂原理的情况下,只有越修越糟糕。现在的晶体管不能直接换的。
建议先拿别的收音机修理着 ...

我也这样想,所以已经开始练手了。这个最近的练手结果: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93881-1-1.html

网友F(2018-12-16):
        不响,先检查电源,电池盒是否腐蚀断了,电池盒引线,喇叭,耳机插孔是否接触不良,天线是否断线,波段开关是否生锈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响,先检查电源,电池盒是否腐蚀断了,电池盒引线,喇叭,耳机插孔是否接触不良,天线是否断线, ...

来坛子学习一段时间后,检查机子又有新发现。其实问题不大,两个波段,短波还能工作,就是中波收不到台,目视有一个中周坏了,磁芯碎了,可能换了这个就会好,最大问题是能否找回这种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