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调频收音机低成本简单RDA5807FP,RDA7088,GS1299数字电调谐SC1088,CD9088,TDA7088

楼主(2018-10-04):
最近一直在关注廉价的接收芯片,偶尔发现SC1088便宜(淘宝售价1,2毛钱)而且外围简单,随而追踪到RDA5807FP,这个比1088外围还简单,只需一个32768的晶振就工作了,据说灵敏度高,还是立体声,价格5毛左右,随即淘宝找了个邮费便宜的店买了10个,到手就立刻测试了一番!收音机做出来成本不足2元。

楼主:
参考电路如图,按5807的pdf文件做好像有错,最后找了好多资料发现和下图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32768晶振具体怎么接法?

Layout6画的图,32.768KHz晶振接线看图:
在9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的很认真!不过成本低不低关系不大,一毛钱与十块钱,在只用一两个的情况下,几乎一样。所以主要看是 ...

在绘图时打算一并加入TDA2822功放,一看体积大增,最后删了,腐刻好,焊接上电一试(接耳机),声音大的震耳,随后换了喇叭,卧室内可以清晰收听,台一个都不少,灵敏度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弄清六脚作用没有,是不是接地可以单片机控制,我的是刻字的,不知道你的怎么是印字的了,淘宝很少 ...

6脚跟10脚一起接正极。新买的还没试试。刻字的字颜色淡。白字的清洗无刻度。耳机地线确实信号好些。左右声道单独接天线不如地线。一起接跟只接地线效果一样。LC滤波没啥用。应该内置了滤波放大了。我将左右声道串联200欧姆电阻接32欧耳机。声音可以调很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过搜弱台没有?拿你的成品收音机试试看,是不是灵敏度一样,还有信号弱,立体声信号消失吗?

耳机线拉直点,灵敏度跟pl118差不多,灵敏度比大部分手机好。立体声好于手机。跟pl118感觉一致。低音好于pl118.比较愿意用这个来听fm,因为音质好于手机,关键是无底噪无底噪无底噪,德生的机子插耳机有底噪不可容忍。 新买的芯片到了。丝印跟原来的不一样了。原来的丝印是刻上去的,不是很清晰,新买的丝印感觉是白字印上去的,清晰。

网友A:
有点意思,32768晶振具体怎么接法?

网友D:
国产akc6959  akc6926 也可以极简化电路图 只要MW和FM

效果牛艾克斯

网友:
引用 楼主:
Layout6画的图,32.768KHz晶振接线看图:

在9脚

谢谢提供!

网友:
老坛友制作的廉价低成本调频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akc6959  akc6926 也可以极简化电路图 只要MW和FM

效果牛艾克斯

谢谢关注,那个片子淘宝看了一下好像超过2元了,不怕呀!我说的这几个价格就一个小三极管的价格,几毛钱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那个片子淘宝看了一下好像超过2元了,不怕呀!我说的这几个价格就一个小三极管的价格,几毛钱 ...

少抽几只烟而已
两波段哦! 效果好哦! 自带功放哦!!

网友B:
楼主做的很认真!不过成本低不低关系不大,一毛钱与十块钱,在只用一两个的情况下,几乎一样。所以主要看是否合用

网友:
国庆都不休息,也做出来啦

网友C:
你用电池的,104去耦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电池的,104去耦可以不用。

用上的好,随便拆了个安上的,刻板板就算休息了,我这个电流有些问题关机0.8mA,开机无台19mA,有台大于21.5,与音量有关。

网友:
声音大是因为电压低,你用锂电池试试,声音就很小了。集成的都这样,这个问题我老早在pl118上就发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上的好,随便拆了个安上的,刻板板就算休息了,我这个电流有些问题关机0.8mA,开机无台19mA,有台大于2 ...

可能版本不一样。我的版本是js开头的。回头买零件带几个。做几个配个dm发射器用用。就是盒子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版本不一样。我的版本是js开头的。回头买零件带几个。做几个配个dm发射器用用。就是盒子难弄。

这个我测试时电压大于4V就不正常了,没有继续提高,电压1.8v还可以工作的

网友E:
搜到已经做好的模块才1.4左右还包邮,买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到已经做好的模块才1.4左右还包邮,买了几个。

带m的要MCU控制才工作,那个要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m的要MCU控制才工作,那个要编程

带m的立体声没有这个效果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测试时电压大于4V就不正常了,没有继续提高,电压1.8v还可以工作的

我的那个模块 手机锂电池4.3v还可以工作。最低我就测到2.4v,回头再试试更低的电压。不过软关机几乎不费电,测到不到0.01毫安,你的软关机问题,是不是哪里漏电,0.8ma太大了,去耦电容漏电吗。立体声效果如何。这款立体声效果棒。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带m的要MCU控制才工作,那个要编程

LZ 可曾搞过 QN8075 ? 也是个小贴片。 我从坛里搞到几只,装了不响,也没听到其它坛友的声音。它也应该是有两个版本,用 MCU 和/或 不用 MCU 的。也不知是即可用也可不用?LZ 有什么经验体会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m的要MCU控制才工作,那个要编程

好吧,退货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可曾搞过 QN8075 ? 也是个小贴片。 我从坛里搞到几只,装了不响,也没听到其它坛友的声音。它也应该 ...

没有试过,你网上找找资料,应该和5807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个模块 手机锂电池4.3v还可以工作。最低我就测到2.4v,回头再试试更低的电压。不过软关机几乎不 ...

我也怀疑哪里漏电,还有是不是那里击穿,不想再折腾了,板板烫几次就用不成了,工作电流正常就行了,还有音量控制你的有几级,我的好像是7级,而且关不断,立体声不是太好,没有立体声电台测试,也不知道

网友G:
TDA7021电容式连续可调用着顺心,这类停顿型调台方式,用着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G:
TDA7021电容式连续可调用着顺心,这类停顿型调台方式,用着别扭

朋友,那个工作电流多少,无台有噪音没有,多少钱一个

网友H:
请问如何打开压缩包内lay6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哪里漏电,还有是不是那里击穿,不想再折腾了,板板烫几次就用不成了,工作电流正常就行了,还有 ...

我都是接地线焊接的。音量调节没注意,如果用充电电池的话最低音量是比较大的。回头在隔直电容前面接个电阻来降低音量。这款听起来最大的优点就是几乎无低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如何打开压缩包内lay6文件?

用layout6.0软件,坛子里有

网友C:
楼主地线那的电感值是多少。我看电路图是0.1uh电感并联24pf接地。我是自己绕线的,没有并电容。弱台有时候会听到有点短波的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地线那的电感值是多少。我看电路图是0.1uh电感并联24pf接地。我是自己绕线的,没有并电容。弱台有时候 ...

我随便找的,10u的,还有,又测试了,电压低了对声音大小没影响,工作电压1.8---3.8v。1.7以下和3.9以上都有阻塞,结巴,沙哑变化,无法收台了。

网友C:
看来确实是版本不一样。可能生产厂家不一样。听音乐台不错,低音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确实是版本不一样。可能生产厂家不一样。听音乐台不错,低音很棒。

你用什么测试的,锂电池电压也不会高的,最高4.2,平时也就3.7吧,我用可调电源试的,还有我看都是RDA系列的,下面编号是js......都一样吧,这个小厂仿不出来吧

网友:
没芯片了,刚上网买了几片玩玩。家里几台德生的收音机 310et 380 118 9710 9700 等收听fm低噪都挺大的。手机电脑用多了,听有低噪的fm就觉得不舒服。

网友C:
现在锂电池充满电都是4.35v了。

网友I:
淘宝买了两套给实习生焊接玩

网友J:
到底数字的接收效果好,还是超外差的效果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锂电池充满电都是4.35v了。

你用万用表测了没有,低音效果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淘宝买了两套给实习生焊接玩

这个给实习生练习确实不错,容易成功,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到底数字的接收效果好,还是超外差的效果好啊

这个音效还是不错的,建议购买试听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万用表测了没有,低音效果挺好的

测了 淘汰的手机电池。在4.2v左右 芯片工作没问题啊。锂电池可以串联个二极管不就降压0.7v了吗。回头再研究研究,大部分工具都在单位。安徽这边fm台还是挺多的。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些台会随着耳机线的摆动,声音有些变化,应该是信号问题。但是pl118比较稳定。回头研究下天线。做几个晚上听听fm还是不错的。德生的收音机只能外放听了,耳机听会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了 淘汰的手机电池。在4.2v左右 芯片工作没问题啊。锂电池可以串联个二极管不就降压0.7v了吗。回头再研 ...

测试过搜弱台没有?拿你的成品收音机试试看,是不是灵敏度一样,还有信号弱,立体声信号消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线拉直点,灵敏度跟pl118差不多,灵敏度比大部分手机好。立体声好于手机。跟pl118感觉一致。低音好于 ...

还有,弄清六脚作用没有,是不是接地可以单片机控制,我的是刻字的,不知道你的怎么是印字的了,淘宝很少有印字的,几乎十有九是刻字,图片可证

网友C:
可以收到电视伴音。可能最低工作频率是50M吧。难怪有的频点似乎有点短波的啸叫。。开机频率不知道是多少。我手上没有51单片机。只有树莓派和物联网的单片机,不知道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收到电视伴音。可能最低工作频率是50M吧。难怪有的频点似乎有点短波的啸叫。。开机频率不知道是多少。 ...

这个断电开机后,默认频率是107.9MHz,你断电开机后按seek+测试下,他是从最低频率收台的,这样比较你的德生收音机接受最低点第一个台看看,可以大致确定开始接收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断电开机后,默认频率是107.9MHz,你断电开机后按seek+测试下,他是从最低频率收台的,这样比较你的 ...

重新上电,频率在91.5和92.4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上电,频率在91.5和92.4之间。

那你是怎么确定他是50M起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确定他是50M起步的

能收到一个电视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确定他是50M起步的

请教一下,1脚软开关感觉经常关不上或者开不开,应该怎么处理呢。我看gs1299电路是按钮并联一个电容接地并且串联一个电阻?

已测试,我并联一个104电容就ok了。 免mcu唯一的不好就是软开机无法用led指示灯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1脚软开关感觉经常关不上或者开不开,应该怎么处理呢。我看gs1299电路是按钮并联一个电容接 ...

就是一脚对杂散波敏感,我也发现了,我的做法是按的时候稳定点,快速按下少持续半秒以后(少长点)快速松开,避免再次软接触,单片机按键有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的代码,不然也一样,不稳定,按键作用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收到一个电视台。

你确定不是一频道的二次谐波,收音机收不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脚对杂散波敏感,我也发现了,我的做法是按的时候稳定点,快速按下少持续半秒以后(少长点)快速松 ...

1脚应该是加过上拉电阻,对地电压比电源小点,而且电阻很大,导致按键时候电流过小。并联电容解决问题。 至于收到的电视台,回头把带电视伴音的老收音机找出来对比一下。76-108肯定是有的。

网友K:
下单10个,看能不能仿成功,对32768没什么特殊要求吧?

网友C:
刚才有空又玩了下,很有意思:14脚接负极,最低电压到2.0v可以工作。其他gnd接负极需要2.6-2.7v才能工作,而且电压不足通电一会 会自动关机。按照另外一个帖子,这款应该是可以接单片机的。1脚已经加过上拉电阻了。刻字版本和白字版本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下单10个,看能不能仿成功,对32768没什么特殊要求吧?

32678没什么要求。我用大的和小的效果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下单10个,看能不能仿成功,对32768没什么特殊要求吧?

可以看看我画的线路图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245&extra=page%3D1。耳机最好加隔直电容。用耳机听,可能最低音量也很大,我自己在左右声道各串联200-470欧电阻,感觉开机默认音量正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断电开机后,默认频率是107.9MHz,你断电开机后按seek+测试下,他是从最低频率收台的,这样比较你的 ...

我的新买的和旧的 默认开机频率是92MHz。(76+108)/2。收到的电视是FM83.8 安徽卫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单10个,看能不能仿成功,对32768没什么特殊要求吧?

就那种廉价的晶体,电子表里就有,随便就能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有空又玩了下,很有意思:14脚接负极,最低电压到2.0v可以工作。其他gnd接负极需要2.6-2.7v才能工作, ...

我没有听明白你是怎么测试的。言下之意,你之前14脚没有接负极吗?还有你的那个默认频率92兆是怎么测出来的?要么你做个无线话筒试一试吧。就那个基本电路。然后用你的德生收音机,把无线话筒的发射频率校正到92兆。断电开机再试一试是不是就可以接收到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听明白你是怎么测试的。言下之意,你之前14脚没有接负极吗?还有你的那个默认频率92兆是怎么测出来 ...

我用万用表测各个gnd都是通的,焊接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些脚都焊接上,方便接哪个就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万用表测各个gnd都是通的,焊接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些脚都焊接上,方便接哪个就接上的。

都焊上去,便于提高性能,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分开的

网友:
是的,都应该焊接上负极。

补充内容 (2018-10-14 14:34):
总感觉内部既然都是相通的,应该内部都接在一起了。哪知道那是有差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焊上去,便于提高性能,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分开的

另外问一下,如果只接一个喇叭,是怎么接呢。左右并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问一下,如果只接一个喇叭,是怎么接呢。左右并一起?

他们是这样接的:

单声道带关断模式音频功率放大器
一.概述
SD8002A 是一种桥式音频功率放大器,使用5V 电源,且THD+N≤1.0%时,能给一个4Ω的
负载提供2W的平均功率。
SD8002A 音频功率放大器是为提供高质量的输出功率而设计的,只需要很少的外围设备,便
可以提供高品质的输出功率。
SD8002A 不需要输出耦合电容,具有高电平关断模式,非常适合低功耗的便携式系统。AT4871
可以通过外部电阻控制增益,并有补偿器件保证芯片的正常工作。
二.重要规格
1. 1kHz,接4Ω负载(SD8002A),平均输出功率为2W,THD+N 1%(典型)
2. 1kHz,接8Ω负载,平均输出功率为1.1 W,THD+N 1%(典型)
3. 1kHz,接8Ω负载,平均输出功率为1.5W,THD+N 10%(典型)
4. 关断电流0.6μA(典型)
5. 输入电压范围2.0~5.5V
三.特征
1. 无输出耦合电容
2. 外部电阻可调增益
3. 整体增益稳定
4. 热敏关断保护电路
5. 小尺寸(SOP-8)封装形式
四.应用
1. 个人电脑
2. 便携式消费类电子产品
3. 无源扬声器
4. 玩具及游戏机

2005.10 第2 页共8 页
五.芯片封装引脚分布
图1、SOP-8
六.典型应用
音频功放典型应用线路图如上
七.绝对最大额定值
电源电压6.0V 焊接信息
存储温度-65℃~+ 150℃ 气化态(60秒) 215℃
输入电压-0.3V~VDD +0.3V 红外线(15秒) 220℃
功耗内部限制热阻
ESD磁化系数(人体模型) 3000V θJC (典型) 35°C/W
ESD磁化系数(机器模型) 250V θJA (典型) 140°C/W
结温150℃
八.工作额定值
温度范围:TMIN≤TA≤TMAX -40℃≤TA≤+ 85℃
电源电压2.0V≤VDD≤5.5V
九.电学特性
1、除非另外指明,以下都是VDD=5V,RL=8Ω, 限制应用在TA =25℃
符号 参数 条件 AT4871 SD8002A
标准限制
单位(限制)
V 2.0 V (最小) DD 电源电压
5.5 V (最大)
IDD 静态电流VIN = 0V, IO = 0A 3.5 10 mA (最大)
ISD 关断电流VSD = VDD, VIN=0V 0.6 2 μA (最大)
VOS 输出失调电压VIN = 0V 5.0 50.0 mV (最大)
THD=1%(最大);f=1kHz
RL=4Ω
RL=8Ω
1.2 W
PO 输出功率
THD=10%(最大);f=1kHz
RL=4Ω
RL=8Ω
2.5
1.5 W
PSRR 电源抑制比VDD =4.9V~5.1V 65 dB
THD+N 总谐波失真
20Hz≤f≤20kHz
RL=4Ω,PO=1.6W
RL=8Ω,PO=1W
0.1
0.1 %
十、外围元器件描述
器件功能描述
1. Ri 与Rf 一起设置闭环增益的输入电阻,同时还与CI 形成了高通滤波器,且fC=1/(2πRICI)。
2.Ci 输入耦合电容,主要用于隔离运放输入端的直流电压,同时还与输入电阻RI 构成高通滤
波器,fC=1/(2πRICI)。
3. Rf 与Ri 共同设置闭环增益的反馈电阻。
4.CS 提供电源滤波器的电源旁路电容,参照“应用信息”部分设置和选取恰当的旁路电容。
5.CB VDD/2 参考电压Bypass 引脚的滤波电容,参照“应用信息”部分设置和选取恰当的旁路电
容。
十一、应用信息
1. 桥式输出结构说明
由电路原理图中可知,SD8002A有两对放大器组成,且其结构有稍微的差异。前级输入运放
的增益可在芯片外部进行设置,而后级输出运放在芯片内部已经设置了反向的单位增益。芯片
输入运放的闭环增益由Rf和RI进行设置,而输出运放的增益则由芯片内部的两个40kΩ的电阻所
固定。图2所示前级运放的输出作为下级运放的输入,导致两级运放的输出信号大小保持一致,
仅相位相差1800,因此,芯片的增益应为:
Avd=2*(Rf/Ri)
当在输出端VO1和VO2之间接上不同的负载时,运放就建立了“桥式模式”。桥式模式工作方
式与通常应用时负载一端接地的单端模式不同。桥式运放在设计上也与单端模式有所差异,例
如在对负载提供驱动能力上,其输出幅度是输入电压的两倍。从而,在相同条件下与单端模式
相比可提供四倍的输出功率。这就在不限制电流和发音清晰的情况下提高了输出功率。为了选
择合适的闭环增益而不试用额外的喇叭系统所使用的高频传感器回路,请参考“音频功放设计”
部分。
应用与耳机音频功放中的桥式结构,同样优于单端运放。因为不同的输出信号VO1和VO2的中
心电平为VDD/2,不存在与地之间的直流电压。还省掉了在单端单电源(单端输出)模式结构中
需要的输出耦合电容。如果在单端输出运放中不加入输出耦合电容,其VDD/2电压就直接通过负
载到地,将导致芯片内部功耗增大,同时还会损坏喇叭。较大输出耦合电容(如470uF)与负载
(8Ω)构成了一个高通滤波器来防止低频响应。这种结构不会对小于20Hz以下的信号产生响应,
但是要在PCB板的尺寸和系统成本,低频响应之间进行折中考虑。
2. 功率损耗
功率损耗是在设计一个成功的运放(不管是桥式还是单端)时所主要关心的。桥式运放提
升功率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芯片内部功耗的增加。式(1)中示出了一个桥式运放在给定的电
源电压下驱动一个指定的输出负载时的最大功耗。
PDMAX=4*(VDD)2/(2π2RL) (1)
因为AT4871在同一个芯片封装中有两个运放工作,其内部最大功耗是单个运放的4倍。即使随着
功耗的增加,AT4871也不需要散热片。由式(1),假设使用5V电源和8Ω负载,其最大功耗为
625mW。从式(1)计算所得的最大功耗不能高于式(2)所得的功耗
PDMAX=(TJMAX-TA)/θJA (2)
对于AT4871的表面级封装,θJA=140℃/W,TJMAX=150℃。依赖于系统工作的环境温度TA,式(2)
可用于计算由芯片封装所能承受的内部最大功耗。如果式(1)的结果比式(2)大,此时就需
要降低电源电压或者提高负载阻值。在5V电源和8Ω负载的典型应用下,没有其它因素影响最大
结温,器件工作于最大功耗时最大的环境温度可接近62.5℃。由于功耗是输出功率的函数,因
此如果典型工作时不工作在最大功率附近,故环境温度还可以适当提高。
3. 电源旁路
对于任何功放,恰当的电源旁路选择是低噪声性能和过高电源过滤至关重要的。BYPASS和
电源管脚电容的位置应尽量接近芯片。大的电源旁路电容的增加可以提升低频时的THD+N,这也
应归咎于电容的增加提高了电源的稳定性。典型应用10uF和0.1uF的旁路电容于5V电源,来提高
电源的稳定性,但不仅仅局限于AT4871的电源旁路。旁路电容尤其是CB的选择,依赖于低频
THD+N,系统成本和尺寸的折中考虑。
4. 关断功能
为了在不使用芯片时降低功耗,SD8002A带有SHUTDOWN引脚来关断运放的偏置电路。当逻辑
高电平加于SHUTDOWN引脚上时,SHUTDOWN就启动使运放关断,输出与扬声器立即断开。当电源
电压作用于SHUTDOWN引脚上时,典型的关断静态电流为0.6uA。在多数应用中,外部输入信号一
般通过一个微处理器的管脚控制,它可以提供一个快速平滑的转换。另外一个方法是通过单极
点、单向开关和一个上拉电阻实现,当开关闭合后,信号SHUTDOWN接地,芯片可以正常工作;
当开关打开后,信号SHUTDOWN通过47kΩ的上拉电阻接到电源,将会使芯片关断。在AT4871内部
没有上拉电阻,故SHUTDOWN引脚电压由外部设置,或者将内部逻辑门悬空,以防导致运放不能
正常工作。
5. 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设计一个双通道8Ω负载1W功率的音频放大器
给定条件:
输出功率1Wrms
负载阻抗8Ω
输入电平1Vrms(最大)
输入阻抗20kΩ(最小)
带宽100Hz-20kHz±0.25dB
设计者必须首先确定所需的电源范围,以获得规定的输出功率。一种方法是从“典型性能特
性”部分中的“输出功率-电源电压”曲线图,可以很容易推出电源范围。确定所需电源范围的第
二种方式是给定负载阻抗时用等式(3)计算所需的VOPEAK。为了估算放大器的内部消耗电压,
基于特征性能“消耗电压-电源电压”曲线图,根据等式(3)得到的结果必须外加两个电源电压
以补偿。这样,工作电压如等式(4)的所示结果。
V2
OPEAK=(2RLPO) (3)
VDD≥(VOPEAK+(VODTOP+VODBOG)) (4)
从“输出功率-电源电压”曲线图中可见负载为8Ω时最小工作电源电压为4.6V,通常电源电压为
5V即这个条件很容易满足。额外的电源电压产生动态空间,允许SD8002A产生一个输出功率超过
1W的非失真信号。同时设计者必须选定电源电压的和输出阻抗不能超过在“功耗”部分所阐述的
条件。
在满足AT4871的功耗要求后,最小的差分增益需要在8Ω的负载上得到1W的损耗有(5)式
获得
(5)
因此,2.83的最小增益允许AT4871得到全输出摆动和保持低噪声和低的THD+N工作。例如,设
置AVD=3,放大器的全增益由Ri和Rf来设置,输入电阻设为20KΩ,由(6)式的反馈电阻
(6)
得Rf=30KΩ。
最后的设计是确定-3dB频率带宽规格。要达到放大±0.25dB的大量音频信号,则要求低频响应
至少扩充了最低带宽频率限制点的1/5或最高带宽频率限制点的5倍,当带宽限制为0.17dB时,
能满足这两个要求,这比所要求的±0.25dB要好。结果得到:
(7)
采用0.39μF的电容,该值最接近标准值。
产品的高频极值fH(在此例中为100kHz)和差动增益AVD决定高频响应的频率点。由AVD=3,
fH=100kHZ,可得闭环增益带宽积(GBWP)是300kHZ,这比AT4836的3.5MHz的GBWP小得多。
这个容限范围表明,该放大器也适用于要求更多差动增益且具备消除带宽限制的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问一下,如果只接一个喇叭,是怎么接呢。左右并一起?

8002芯片的资料,东西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TDA7021电容式连续可调用着顺心,这类停顿型调台方式,用着别扭

你好,说说TDA7021t那个2脚不接电阻接电容,会不会有噪片,没收到台,参数不对吗?

网友L:
5807今天到了 这家伙太脆弱了,因铬铁没接地,搞死三片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5807今天到了 这家伙太脆弱了,因铬铁没接地,搞死三片了!

入一个焊台吧,936这种,稳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5807今天到了 这家伙太脆弱了,因铬铁没接地,搞死三片了!

先焊其它元件,最后5807,不能颠倒,焊时拔了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入一个焊台吧,936这种,稳得多。

我用T12 没有用三眼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4把电烙铁,两把黄花的不行,漏电。另外两支不漏电。通电后你一个手拿着led一支脚,led另外一只脚去 ...

不是说黄花烙铁质量好吗?怎么会漏电

网友C(2018-11-03):
引用 楼主:
不是说黄花烙铁质量好吗?怎么会漏电

确实是这样。一把不是调温的 一把调温的黄花带一个地线夹子。都是碰led会亮。在几个地方的市电都试过了。另外两个不带地线的不会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这样。一把不是调温的 一把调温的黄花带一个地线夹子。都是碰led会亮。在几个地方的市电都试过了。 ...

我也有一把,我又测试了,额外的接地线没有用,没有漏电现象,你的不会是冒牌货吧,最近买了几片TDA7021T居然是假的,我就郁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一把,我又测试了,额外的接地线没有用,没有漏电现象,你的不会是冒牌货吧,最近买了几片TDA7021T ...

是正品黄花,带发票的。另外两把是网上买的。黄花毁我好些芯片了。像TDA7021T这钟国外研发的芯片,最好买进口的,国产仿造的都不好。不像rda的本身就是国产。类似很多高频二极管三极管,国产的频率根本上不去,最后还是进口芯片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品黄花,带发票的。另外两把是网上买的。黄花毁我好些芯片了。像TDA7021T这钟国外研发的芯片,最好买 ...

我测试对象是我的那个数字万用表,icl7?每个脚都烫过来了,没有损坏,其它cmos芯片也试了,好像暂时没事,黄花有鳄鱼嘴的地线,接地麻烦。
我买的7021芯片,做好电路上电,结果电流一下子100多ma,连换几个芯片,一个最小6.几ma,二次焊接到7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测试4个芯片都大于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品黄花,带发票的。另外两把是网上买的。黄花毁我好些芯片了。像TDA7021T这钟国外研发的芯片,最好买 ...

业余玩5807fp真的不错

楼主(2018-12-22):
最近这种收音机热,顶起来,希望更多人一起玩,充分发挥大家想象力

网友N(2020-10-01):
RDA5807FP 我做了一个,,可是无立体声,收所有FM电台都是单声道,,有哪位大师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RDA5807FP 我做了一个,,可是无立体声,收所有FM电台都是单声道,,有哪位大师指导一下吗?

你确定电台是立体声的?

网友O(2021-12-21):
引用 楼主:
参考电路如图,按5807的pdf文件做好像有错,最后找了好多资料发现和下图吻合

这个GS1299,RDA7088和RDA5807FP是什么关系?最近找了几个电路图都让我有一点疑惑,按照数据删除的引脚图来看,
这个电路的接法十分奇怪。。。而且我制作的机子虽然能正常收听,但是也遇到了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GS1299,RDA7088和RDA5807FP是什么关系?最近找了几个电路图都让我有一点疑惑,按照数据删除的引脚图 ...

按5807的PDF接有问题,要么就是芯片型号有出入!

楼主(2022-02-21):
不能按网上的PDF做,脚的安排有点区别

网友P(2022-06-29):
这个与GS1299比,那个音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与GS1299比,那个音质好?

个人感觉5807好

网友:
谢谢老坛友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