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玩收音机入坑,什么型号AM,FM信号发生器实用

楼主(2018-10-04):
如标题所示,本人刚入坑搞了几台老机器,想给修复用什么型号的信号发生器比较实用,AM.FM,最好是入门多功能型,预算在500左右,先谢谢了!

网友A:
NT70W扫频仪,新人区有售,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70W扫频仪,新人区有售,200多。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建议用收音机专用的目黑MSG-2560B信号发生器。闲鱼上偶尔有。

网友:
松下vp-8177AM-FM信号发生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59464

网友:
便宜的有XG-25S

网友B:
买目黑MSG-2560B、VP8177之类的信号发生器吧,300元左右可以买到不错的,那个模拟的就别买了,即使带频率计的也性能很差,除非只要几十元。前者与后者不是一个概念! 前者频率精确、输出电平可调而且具有一定的精度.............,而那些模拟的就无法去考核这些。

网友:
真入坑,买真正的扫频仪,比如目黑的7124,7125等,大概1400-2000元,简单玩的话,普通的信号发生器,100元左右。当然,200-300元的20M的模拟示波器还是要买一台的

楼主:
谢谢大家!示波器公司有,用的不多就到时去借一下算了,看评论还是目黑或松下吧,TB上有价格还能接受

网友:
有的示波器自带信号发生器

网友:
我的EE1461,DDS数字60兆,带调制,调幅够了,调频要150兆才好

网友B:
那个VP8911A中频扫频仪性能很好,显示器采用的是中长余辉23厘米显像管,频标采用的是数字处理方式,准确、稳定,内部有三块电路板,扫频和频标都有铝型材屏蔽盒,内部元件保护的很好,底板内部电路板是电源、扫描、扫频等控制板,面板上采用了几个双联双轴的电位器或开关,节省了面板的空间。

网上那个卖家很实在,虽然物品外观不怎么样,但是清理之后还不错,实际使用也很好。价格不贵,我花了300多元。有意购买VP8911A扫频仪的朋友,注意这类仪器被撞击过,一定要卖家试验好,再就是注意面板的旋钮不要有严重撞击变形的,我就买来一台VP8920B电位器被撞击过,买来收拾的时候把其中一只双联双轴的电位器转轴弄断了,这种电位器淘宝也少见,我好不容易买到类同的才修复。

玩收音机,弄台中频扫频仪就行了,调整主要是中频,再就是统调,信号发生器统调并不比扫频调整效果差。没有必要花千元甚至更多钱买那个目黑扫频仪,除非目黑价格降到1000元以内,商家们太精明了,非得把价格炒得那么高!节省点钱还可以买几台其他的仪器啦!

自制中频扫频仪当然是一个选择,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但是一般不会专门弄台显示器,总是采用示波器兼带,所以采用带有显示器的扫频仪会更加方便。

那个虚拟的扫频仪确实不错,精度、分辨率、稳定性等大大优于模拟仪器,但是要与电脑连接,总是感到不方便,我用一台平板与虚拟扫频仪配合,虽然可以放在工作台上,但是屏幕太小,字体太小。

玩儿总是要花钱的,但不要盯着那些性能太差的仪器,有些信号发生器别看有数字显示频率,不过是加了一个频率计而已。而像VP8177之类的仪器,指标比那些玩意高几个数量级!

网友:
其实要求不高,买一部多波段的数显收音改一下足而。

网友:
数显收音机怎么改?

网友:
二手仪器大多性能都打折扣,要淘到一台在状态的仪器,除了价格还要看运气

网友:
这是玩收音机还是玩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目黑MSG-2560B、VP8177之类的信号发生器吧,300元左右可以买到不错的,那个模拟的就别买了,即使带频率计 ...

双11准备买台数字示波器,自带25M任意波形发生器,dds的,可产生调频调幅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VP8911A中频扫频仪性能很好,显示器采用的是中长余辉23厘米显像管,频标采用的是数字处理方式,准确、 ...

请教老师:VP8911A的扫频频率是多少?可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VP8911A的扫频频率是多少?可调吗?

老师不敢当!

该机的AM中频为455KHZ、FM为10.7MHZ,中心频率和扫频宽度只可以微调,范围不大,用来将中心频率调到屏幕中间。频标采用的数字处理方式,AM间隔5KHZ,FM间隔50KHZ。频标采用的方式不宜简单更改。

那个VP8920B,扫频范围5KHZ-12MHZ,分三个波段连续扫频,包含了中频,而且频标采用了预置方式,具有对数和线性两种显示方式,对数刻度有5dB和1dB两种刻度选择,因此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两种仪器在我买的那个卖家价格相差不大,也就300元左右一台。

我有一台惠普HP8601A的收音机专门扫频仪,配置慢扫描示波器可以发挥较好的作用,可做固定频率的调频调幅信号发生器、可分段扫(选择中心频率对称扫频)、起止扫(从最低频率扫到需要的频率)、全景扫(从最低频率扫到最高频率)。扫速可调,从0到20毫秒左右(可手动扫频),特别适合窄带扫频。内部采用5MHZ晶体的谐波作为频标,外部可接数字频率计监测频率。扫宽可调,在校准状态误差很小,直接通过屏幕刻度读取扫频宽度。缺陷就是要配示波器,普通示波器效果不好,工作台上多摆上一台示波器占用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不敢当!

该机的AM中频为455KHZ、FM为10.7MHZ,中心频率和扫频宽度只可以微调,范围不大,用来 ...

你好,我问的是扫频频率,我怕它如果扫频频率太高或不可调,扫不了窄带的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问的是扫频频率,我怕它如果扫频频率太高或不可调,扫不了窄带的滤波器。

你说的是扫频速度?我弄错了! 扫速不可调的。不知你用来测试什么样的窄带滤波器?如果我有类似的,可以试验之后再回复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问的是扫频频率,我怕它如果扫频频率太高或不可调,扫不了窄带的滤波器。

测试窄带滤波器还是虚拟扫频仪好!虽然带有跟踪源的频谱仪也不错,不过价格贵,低端的频谱仪比方说惠美、安泰信的那种就不太行。

如果有不错的高频信号发生器,可以用调频功能实现窄带滤波器的测试,记得你有一台目黑的,应该是可以用来测试窄带滤波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窄带滤波器还是虚拟扫频仪好!虽然带有跟踪源的频谱仪也不错,不过价格贵,低端的频谱仪比方说惠美、 ...

我用DIY的扫频仪用5hz和用50hz扫平常的455K陶瓷滤波器,扫出的波形差别很大。

所以想,这机器的显示器是长余晖管,如果扫频频率能低到5HZ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DIY的扫频仪用5hz和用50hz扫平常的455K陶瓷滤波器,扫出的波形差别很大。

所以想,这机器的显示器 ...

VP8920B中的显像管估计是中长余辉的,观看也不是很理想,对比了一下,VP8911A也是同型号的显像管。多年前我就想找一台长余辉的专门显示器,但是没有如愿,只好买了一台国产的XJ18长余辉示波器充当,但是屏幕不大,采用显像管的优点就是屏幕大。

用于收音机的455KHZ滤波器不算是窄带滤波器,主要是矩形系数好,上升和下降边沿比较陡,相频特性、群延时特性与LC的区别大,所以扫速变化看起来形状变化更敏感。

用虚拟扫频仪。或者用长余辉显示器可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除了扫频的速度影响窄带测试,扫频信号的寄生调频也是影响的因素。虚拟扫频仪的扫频信号寄生调频很小,我在实验中能够轻易的测试几十HZ的带宽,这个是普通的扫频仪做不到的。通用扫频仪的寄生调频比较大,像BT3之类的仪器,一般都在几KHZ甚至更大,很难分辨出几KHZ的带宽。自制仪器处理的好,而且扫频频率不高的话,可望做到较小的寄生调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