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晶体稳频的无线话筒,请教成熟的电路。

楼主(2018-10-05):
一直想做一个用晶体振荡并倍频发射的无线话筒,距离最远10来米。手机电池供电,
在家让小孩子用来唱歌玩。
接收机用RDA5807收音块,简单容易制作,已经有成熟的电路。
因为业余时间有限,不想一次次的修改电路啦。(偷懒)
请教坛友们提供一个稳定成熟的晶体稳频的无线话筒电路,
我直接画板,方便制作,

楼主:
期待坛友支招,时间太晚了,暂时下线,感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
淘宝有现成的,直接改装一下就能用,是车载MP3转发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0486294380

网友:
还有一个,也许可以满足。直接做即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b-8798-f876b538d055

网友:
尽量用专用IC做的模块弄吧,比如QN8027,频率稳定音质好!体积小,半截指头大

楼主:
感谢坛友的指教。
在网上没有找到QN8027的PDF资料。
在淘宝上看到了8027的发射模块,但是它也需要单片机写频控制。
很想买两个8027的模块试一试。
我自己也画了个晶体稳频的电路,考虑到还要画板,还要实验,正在纠结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的指教。
在网上没有找到QN8027的PDF资料。
在淘宝上看到了8027的发射模块,但是它也需要单片机 ...

不用买芯片去做电路那么麻烦,有成品卖的,淘宝上不少立体车载发射器都是用这个芯片做的方案,音质还行,不错,价格也不贵,我曾买过一个,印象中是二十多块钱吧。

网友:
可以淘宝找70-120MHz VCO 压控振荡器,有些型号带语音输入.

网友:
我多年前买过一个FM发射的模块,才小拇指指甲盖大小,用一个SOP8封装的单片机,搭棚在模块上面,体积小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
我也在网上搜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芯片。
主要是制作这个电路,一个是用于无线话筒,二是用于遥控门铃对讲。
如果用于制作遥控门铃对讲,在室外环境下,怕是超小型的电路不耐玩。

网友:
我是专门做无线话筒的。你找我吧。

网友A:
数字和模拟的都有。模拟的最好的解调是LA1235。最简单的的是QN8027+QN8036或RDA5802或RDA58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和模拟的都有。模拟的最好的解调是LA1235。最简单的的是QN8027+QN8036或RDA5802或RDA5807

感谢指教。
我就是想用RDA5807做接收,发射电路正在选。
QN8027电路是简单,没有在网上找到合适的资料,自己的单片机水平很菜,
不知道能不能玩得转。
如果能完好8027的话,那就选用QN8027+RDA5807的模式

网友A:
QN8027要用MCU驱动,并且输入瑶瑶外加话筒放大,直接话筒输出声音小,信噪比低。我有完整的程序可以提供给你,汇编和C的都有。

网友:
另外,你完成后建议试一试数字方式,真令你3观转变。

网友:
数字模式轻而易举达到信噪比90DB以上,模拟的望尘莫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N8027要用MCU驱动,并且输入瑶瑶外加话筒放大,直接话筒输出声音小,信噪比低。我有完整的程序可以提供给 ...

感谢坛友的帮助,如有资料会制作的更好了。
我只会点汇编语言,如有8027的汇编程序就非常感谢了。
到时候,我买几只8027制作一下,玩玩数字的片子。

网友B:
前些天买了几个便宜的旧无线话筒,拆开看了下,都是用集成电路的。

不过多数是200多M的,估计改成立100多M问题不大。

网友C:
我最近几个月也在玩楼主这样的东西,从网上分立元件发射,到淘宝上bh1417的成品板,都玩了。 不成功。因为我没有高频经验,也没有学过理论。分立元件跑频太厉害了,只有晶振分立元件小成功12v 电流300ma才5楼发射,最远200米用得劲ds1103接受,?算成功么? bH1417功率成品板50元,功率太小。

网友:
masterym@126.com     C语言程序请给我发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几个月也在玩楼主这样的东西,从网上分立元件发射,到淘宝上bh1417的成品板,都玩了。 不成功。因为 ...

发上来个晶振的电路,学习一下。
BH1417,我几年前也买过套件,感觉效果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买了几个便宜的旧无线话筒,拆开看了下,都是用集成电路的。

不过多数是200多M的,估计改成立100 ...

有电路图吗?若有,发上来看看。
可以测一下频点后,用CXA1191做个200多MHZ的接收机配套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QN8027要用MCU驱动,并且输入瑶瑶外加话筒放大,直接话筒输出声音小,信噪比低。我有完整的程序可以提供给 ...

masterym@126.com  请把C 语言程序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上来个晶振的电路,学习一下。
BH1417,我几年前也买过套件,感觉效果不咋地。

就是这个图,晶振分立元件,https://wenku.baidu.com/view/05533bd7a5e9856a57126059.html
电压12v ,总电流300ma ,天线是用直径0.51漆包线,长度是计算过的。效果:在5楼窗口,隔着玻璃,最远200米用德劲ds1103收音机能非常清楚的听到,很奇怪多几米就噪音突然很大,音源我是用Mp3播放器line输出。如果隔一层24的砖墙,120米外还有可以最远就这个了。网上说的晶振调频优点是频率准,不跑频。缺点是频偏小,导致收音的声音太小。没错!!!我收音机调到最大,都嫌声音小。12v 300ma,功率这么大,才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失败。找书籍看a类放大,ab放大,d类放大,三极管等等。还不入门。手里一堆各种小功率高频管 9018  3355 3357 等贴片 直插的都有。可调电容 10p 20 30 40 50P 都有。
二,淘宝上爱好者之家的3元6角套件,单管的,跑频太严重,通电几分钟,偏0.5M多
三, 淘宝上bh1417的成品板,尽管好几级放大,我都买2种板子,板上都有7805,电压就是5v ,所以功率太小。!!!!只能家里给电视机音源输出给这个成品板,自己用便携耳机听,距离20米还不错,空地外50米都没有信号。

网友:
少年时代做过简单的,楼主这个追求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图,晶振分立元件,https://wenku.baidu.com/view/05533bd7a5e9856a57126059.html
电压12v ,总 ...

看了你图一的线路,感觉需要改进的:
1,整机电流300ma, 9018不能很大的工作电流,一般十几毫安就行,可调整偏置。
2,变容二极管可以两个并联在一起使用,增加调制频偏。
3,可以用基频4到10MHZ的晶振,进行3倍频并选频后,在3倍频,这样也可以增加频偏,
收音机的接收声音就会大,当然要增加2级管子进行选频放大。

网友:
用无线电话小功率窄带调频芯片,如MC2831之类的,MC3357之类的。